[LKS32 硬件] 请问编译工程后为什么报 Unknown compiler错误

楼主(2025-02-05):
会出现下列问题:
我的keil里面没有添加宏定义,跟这个有关吗?

网友A:
检查编译器是否已正确安装

网友B: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IDE或构建脚本。

楼主:
感谢指点,问题已经找到了,ARM编译器之前用的v5的,换成v6就行了

网友C:
编译器的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D:
如果最近更新了IDE或构建系统,可能需要重新配置编译器设置。检查IDE的更新日志或文档,看看是否有关于编译器兼容性的更改。

网友E:
在IDE中清理和重建

网友F:
重新安装编译器试试

网友G:
编译器建议用V5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