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GD32单片机程序貌似消失了

楼主(2025-02-06):
首先声明,个人接触单片机不久。现在情况是这样,使用的GD32F103c8t6,现象是:在现场程序不运行,简单来说就是重启电源也不运行,返回来后,检查电源什么的都正常,就是单片机不运行。
我使用的SW下载到单片机的程序,我这个时候把原来的程序重新下载到单片机后,竟然正常了,总共做了十来个,现在有两个这个情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虽然你检查了电源,但现场可能存在瞬时电压波动或干扰,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B:
现场环境可能存在电磁干扰,影响复位电路。

现场可能有电磁干扰,但是东西发回来也不能运行,还能是复位导致的吗?

网友C:
可能是电源滤波不足

网友D:
肯定是程序部分的数据被恶意篡改了,这就比较复杂了,内存溢出啊,野指针啊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重新烧录解决问题只是当前,后续可能还会复现,最好把整个代码重新过一遍,看看是否有影藏的问题。

有可能,我之前重新全部写过一次程序,新程序还没应用过,看看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E:
现场的供电来自哪里?

220V转12V的开关电源是外部主要电源,

网友F:
复位电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源滤波不足

电源滤波会丢程序吗

网友G:
程序下载时,Flash可能未完全写入,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测试正常,已经运行很久出现丢失

网友H:
现场环境可能干扰SWD接口,导致程序下载不完整。

网友I:
可能是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J:
电磁干扰把

网友K:
单步跟踪下,看看是否第一条语句都没有走

网友L:
是不是数组越界?

网友L:
还有电源 复位脚

网友M:
出问题的设备可以先把程序读出来和原来的比对一下,大概率擦写flash过程受到外界干扰出异常了,可以检查一下这部分的代码

网友N:

不要用gd32f103改为GD32E103或者GD32F303。F103有bug,干扰会导致flash(其实是flash读取到sram运行的时候,搬fw的时候有错误)启动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