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3C与I2C的区别

楼主(2025-02-06):
I2c, i3c, AC, iic, ic
1.支持热插拔,动态获取slave地址

2.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

3.连接方式

===============================

IIC DMA 与IIC 传输的速率对比
1. 加入DMA

2.未加DMA

结论:看起来小批量的数据传输 无论是否加入DMA 对结果没有很大影响

模拟IIC 再写入多页的的设备时需要注意

void IIC_Write_Multi_Reg(uint8_t SlaveAddress,uint8_t RegAddress,uint8_t *Data,int num)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SlaveAddress);   //发送器件地址,写数据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Address);                                //发送低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Address%256);                                //发送低地址
                IIC_Wait_Ack();
                for(int count =0;count<num;count++)
                {
                        IIC_Send_Byte(*Data);
                        IIC_Wait_Ack();
                                printf("%02x ,",*Data);
                                if((count+1)%12==0 ) printf("\r\n");
                        Data++;
                        //满页操作
                        if((count+1)%8==0)     /* Note :每页写完之后要等该页数据存储完毕之后再进行下页的存储*/
                        {
                                IIC_Stop();
                                HAL_Delay(1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RegAddress);                                //发送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Address%256);                                //发送低地址
                IIC_Wait_Ack();
                        }
                }
                IIC_Stop();
                HAL_Delay(10);
        }

1.注意发送的高地址和低地址,需要加入发送地址的两位来确认

2.注意再一页数据写完之后 要等数据完成存储,即结束一个IIC ,使之存储起来,再重新发送数据,此时的地址不用发生偏移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3519774/article/details/144829135

网友A:
目前还没有用过I3C,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B:
I3C性能一般优于IIC

网友C:
.注意发送的高地址和低地址,需要加入发送地址的两位来确认

网友D(2025-06-27):
这种区别确实非常重要进行区分

网友E:
总线管理:I3C 支持动态设备地址分配、热插拔,主从可切换;I2C 地址固定,主从角色固定。
信号机制:I3C 用开漏 / 推挽混合输出,引入 BSY/INT 双线仲裁;I2C 为开漏输出,靠 SDA 仲裁。
功耗:I3C 支持低功耗模式(如突发传输后进入休眠),功耗优化更优。
协议特性:I3C 兼容 I2C,新增快速访问、广播中断等功能,适合物联网和传感器场景。

网友F(2025-08-27):
I3C 比 I2C 速度更快(最高 33Mbps),支持热插拔,多主设备,动态地址分配,兼容 I2C 设备,更适用于现代高速传感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