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08ADC采样

楼主(2025-02-06):
LKS32MC08ADC采样,串口不能输出

网友A:
你这问题说的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是使用串口输出打印AD的采样值?串口配置对没有啊?单独调试串口先把串口搞通再说。

网友B:
单独采样是否正常,单独串口输出是否正常?是二者相互影响了吗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D:
看看RX和TX引脚是否接反。

网友E:
电源和接地是否正常

网友F:
波特率设置可能不匹配

网友G:
串口配置有误吧

网友H:
检查ADC的输入通道和采样时间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I:
如果ADC采样数据没有及时通过串口发送,可能是因为数据缓存满了。检查是否有足够的数据缓冲区来存储ADC采样数据。

网友J:
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导致优先级反转问题。

网友K:
逻辑分析仪监测串口通信波形和数据传输情况。

网友L:
可以看下adc采样是否正常,串口的引脚是否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