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C下载了修改后的BIN文件,为什么不执行主FLASH程序?

楼主(2025-02-06):
板子用的是GD32F303cct6,修改的BIN文件是用j-flash提取了另一台同样的设备的主内存文件因为需要,
修改了里面的设备编号和网络接口IP和端口号,
但是烧到新设备里,却会执行引导板载程序。
在启动程序后,网络接口IP会自动修改成引导程序中的地址,设备编号没有问题
请问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提供解决办法?

另,芯片boot0是直接接10k电阻后接GND的

网友A:
大概率是BIN修改没对,程序跑不起来了。

网友B:
GD32F303CC芯片的BOOT0引脚状态决定了程序的启动模式。如果BOOT0引脚为高电平,芯片将进入引导装载程序模式,而不是从主FLASH存储器启动程序。这可能是由于BOOT0引脚被意外拉高,或者相邻引脚短路导致的。

网友C:
烧录配置错误

网友D:
BOOT0引脚设置为低电平。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BOOT0引脚的电压,或者检查与BOOT0引脚相连的电路有没有短路或意外拉高的情况。

网友E:
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F:
检查电源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G:
下载的BIN文件可能本身存在问题,如代码错误、与硬件不兼容等,导致程序无法在主FLASH中正确执行。

网友H:
检查硬件连接和电源供电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BIN修改没对,程序跑不起来了。

可能是源代码中有设置,另外用开发板跑了也是同样的结果
程序运行不一定是引导程序,引导程序和FLASH程序有对应,内容我也对比过
boot0是直接连的10k电阻,板子上也不存在短路

我还在分析代码

网友I: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BOOT0 引脚接了一个10k电阻到地,这意味着在启动时引脚电平应该是低电平,从而启动主程序而不是引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