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的NUC972DF62Y有没有DAC输出功能?如有,管脚是哪几个呀?

楼主(2025-02-06):
如题,新唐的NUC972DF62Y有没有DAC输出功能?如有,管脚是哪几个呀?然后应该看哪个文档?这个MCU虽然停产了,但我们公司有个项目,还需要用几年。

                  tyw 注

tyw
没有

网友A:

很多单片机都是用PWM输出代替DAC的功能,加个积分电路即可,可以试一下

网友B:
这个问题肯定是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或者参考手册啊,不过T主已经直接回答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