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3 新唐官方开发板 USB官方例程无法运行问题

楼主(2025-02-06):
我买了一个M463的新唐官方开发板。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想用M460_Series_BSP_CMSIS_V3.00.002.zip中的USB例程进行USB通信的测试。现在我遇到了问题:
1、M460_Series_BSP_CMSIS_V3.00.002\SampleCode\StdDriver\HSUSBH_USBH_VCOM下,这个例程,被我用IAR下载进去后,在windows下的设备管理中,没有发现虚拟串口的设备。
我此时,通过IAR的环境发现,例程程序代码停到下面的函数中的while语句上,不再继续执行:

uint32_t CLK_WaitClockReady(uint32_t u32ClkMask)
{
    uint32_t u32TimeOutCnt = SystemCoreClock>>1; /* 500ms time-out */
    uint32_t u32Ret = 1U;

    while((CLK->STATUS & u32ClkMask) != u32ClkMask)
    {
        if(--u32TimeOutCnt == 0)
        {
            u32Ret = 0U;
            break;
        }
    }

    return u32Ret;
}

2、M460_Series_BSP_CMSIS_V3.00.002\SampleCode\StdDriver\USBD_VCOM_DualPort这个目中中的例程,我也下载了,我发现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也没有识别到新的VCOM设备。

3、我想用咱们的M463芯片的HSUSB高速USB进行windows虚拟串口的数据传输,我想请问,咱们的M463是否支持??我该用哪个例程去测试高速USB 虚拟串口数据传输??

请问,我是不是需要对咱们的M463官方的开发板做一些硬件上的设置啊??
我如何可以正确运行USB的虚拟串口的例程???

网友A:
是不是哪儿没设置对,没用过IAR,你跑KEIL的例子看看。

网友B:
在使用新唐M463开发板进行USB虚拟串口通信测试时,遇到设备管理器无法识别虚拟串口设备的问题,可能是由于硬件配置、软件设置或驱动问题导致的

网友C:
确保开发板的HSUSB接口通过USB线正确连接到PC

网友D:
检查开发板的电源设置,确保USB接口供电正常

网友E:
查阅开发板用户手册,确认是否有与USB相关的跳线需要配置(例如选择HSUSBFSUSB模式)

网友F:
从你的描述来看,程序卡在CLK_WaitClockReady函数中,说明时钟配置可能有问题:时钟源:确认开发板的时钟源(外部晶振或内部时钟)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G:
检查SystemInit()函数或相关时钟初始化代码,确保HSUSB所需的时钟(如PLLHCLKUSBCLK)已正确配置。确保时钟分频设置符合HSUSB的要求

网友H:
可以尝试在CLK_WaitClockReady函数中添加调试信息,打印CLK->STATUS的值,查看具体是哪个时钟未就绪

网友I:
M463支持HSUSB(高速USB),但需要确认例程是否针对HSUSB进行了正确配置。对于HSUSB虚拟串口,建议使用HSUSBH_USBH_VCOM例程

网友J:
如果该例程无法正常工作,可以尝试USBD_VCOM_DualPort例程,但需要确认是否支持HSUSB模式

网友K:
设备描述符,确保USB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等正确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