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RM980系列竟然不出一个AD7606的例程?

楼主(2025-02-06):
NUVOTON依靠电力行业的主力物料,ARM980系列竟然不出一个AD7606的例程?

网友A:
应该就是个接口问题吧

网友A:
确实,NUVOTON(新唐)的ARM9系列,比如ARM980,在电力行业有广泛应用,但官方似乎没有提供直接针对AD7606的示例代码。

不过,AD7606 主要通过SPI 或 并行接口与 MCU 进行通信,而 ARM980 作为一款高性能 MCU,通常具备这些接口资源,因此可以自己手动编写驱动代码。

网友A:
硬件连接
AD7606 的数据可以通过 并行接口(8/16位) 或 SPI 接口 传输给 MCU。
需连接 CONVST 触发采样,BUSY 指示数据准备状态。
RD(读使能)和 CS(片选)用于并行数据读取。

网友A:
编写 SPI 或 并行接口驱动

SPI 模式
NUC980 具备 SPI 控制器,可配置 SPI 时钟、模式(AD7606 通常使用 SPI Mode 3)。
通过 SPI 发送控制指令,并读取转换后的数据。

并行模式
NUC980 具备 EBI(外部总线接口),可用于连接 AD7606 的 16-bit 数据总线。
需配置 EBI 的地址映射,并使用 GPIO 控制 RD、CS。

网友A:
数据处理
读取 8/16bit 数据,结合 BUSY 引脚的状态判断数据是否有效。
采样完成后进行数据存储或滤波处理。

网友A:
https://github.com/analogdevicesinc/linux/tree/main/drivers/iio/adc
这里有官方的参考代码

网友B:
对啊,官方也不是万能的,可能基础外设做完就完事儿了

网友C:
这个AD用的是什么接口啊?SPI吗?自己弄个呗

网友D:
一般来说,这种例程都是模块厂家来适配的

网友E:
其实你可以找AD7606厂家来给你提供个例程的

网友F:
估计ST的例程会有,你可以参考一下ST的来写新唐的

网友G:
我觉得这个例程没有也正常,芯片模块这么多,新唐也适配不过来啊

网友H:
这没办法,你可以问问代理商或者技术支持看是否能配合你搞个例程吧

网友I:
建议是自己写个,参考官方的芯片的基础外设例程,自己移植也是不麻烦的

网友J:
这个AD7606是什么芯片?是ADC芯片吗

网友K:
可能980的芯片还比较新,出来的生态资料不多吧,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