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使用M467系列,该如何实现8080接口与AD7606进行读取?

楼主(2025-02-06):
请问使用M467系列,该如何实现8080接口与AD7606进行读取?

网友A:
8080就是并行接口,直接用IO模拟就是了。

网友:
使用EBI接口可以做到。

网友:
#define LCD_CMD  (*(volatile uint16_t *)(EBI_BASE_ADDR))    // 命令写入
#define LCD_DATA (*(volatile uint16_t *)(EBI_BASE_ADDR + 2)) // 数据写入

void LCD_WriteCommand(uint16_t cmd) {
    GPIO_RS = 0;         // 低电平表示命令
    LCD_CMD = cmd;       // 通过 EBI 写入
}

void LCD_WriteData(uint16_t data) {
    GPIO_RS = 1;         // 高电平表示数据
    LCD_DATA = data;     // 通过 EBI 写入
}

网友B:
EBI总线接口支持8080工作模式

网友C:
可以将AD7606BUSY引脚连接到M467系列的一个外部中断引脚,以便在AD转换完成时接收中断信号。根据需要连接AD7606RESET引脚,用于复位操作

网友D:
一般需要将M467系列的8080接口数据总线(通常为D0-D15)与AD7606DB0-DB15相连。将M467系列的8080接口地址总线(如果需要的话)与AD7606的相应控制引脚相连,但通常对于AD7606的读取,主要使用的是RD(读信号)、CS(片选信号)等控制引脚

网友E:
确保M467系列的8080接口读写控制信号(如RDWR等)正确连接到AD7606的对应引脚

网友F:
正常来说,需要将M467系列的某个GPIO引脚连接到AD7606CS引脚,用于片选信号的控制。将另一个GPIO引脚连接到AD7606RD引脚,用于读信号的控制。根据需要,将M467系列的PWM输出引脚连接到AD7606CONVST引脚,用于控制AD转换的开始

网友G:
M467系列的固件库中配置8080接口的相关参数,如数据总线宽度、读写时序等

网友H:
配置用于控制AD7606GPIO引脚,包括CSRDCONVST等。配置用于接收AD7606 BUSY引脚中断的外部中断

网友I:
通过GPIO控制AD7606RESET引脚进行复位操作。配置AD7606的工作模式,包括采样率、输入范围等。这通常通过向AD7606的相应寄存器写入配置值来实现,但在8080接口模式下,可能需要通过模拟寄存器读写操作来完成

网友J:
AD7606BUSY引脚触发中断后,通过8080接口读取AD转换结果。这通常涉及拉低CS引脚选中AD7606,拉低RD引脚触发读操作,然后从8080接口数据总线上读取数据。根据需要读取所有通道的数据,并存储在M467系列的内存中

网友K:
确保满足AD7606的时序要求,包括RDCS等控制信号的高低电平宽度和延时等

网友L: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正确读取AD7606的数据,并避免中断处理时间过长导致系统响应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