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有没有可能让AI来根据需求画一些硬件的线路连接示意图

楼主(2025-02-06):
请教各位,有没有可能让AI来根据需求画一些硬件的线路图,如电器控制设备的连接示意图,比如:电源,电灯,开关之间的连线。

网友A(2025-04-22):
当然可以,现在有很多AI辅助设计软件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自动生成电路图。你只需要输入具体的硬件参数和连接要求,AI就能帮你绘制出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