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这个电源控制电路,怎么一接上遥控接收器,电压就被拉低到0.3V

楼主:
如上图所示,当PWR_CTR输出高电平,空载时,节点+5V_OF正常输出5V电压,但是当接上遥控接收器FS-IA10B时,节点+5V_OF电压立马被压低到0.3V。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2025-02-07):
节点+5V_OF电压  短路了或者负载太重 赶紧去检查下

楼主:
哦哦,这个接收器的工作电流只有40mA,为啥有负载太重呢。那如果这样的话,怎么修改啊?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个问题,这个PNP管用SS8550时,空载的输出电压也是0.3V。但如果用S8550时,空载却可以正常输出。

网友B:
图画错了 正常方案:Q5是用8050 Q4是用PMOS

网友C:
管子没有完全导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这个接收器的工作电流只有40mA,为啥有负载太重呢。那如果这样的话,怎么修改啊? ...

方便发一下全部电路吗?

网友D:
建议先了解一下三极管的饱和特性。
将R36改为1K应该会得到低于0.1V的压降。
建议将Q4改为P-MOSFET,比如AO3401.

网友E:
楼上说的对,三极管基极电流为:(5-0.7)/10000=0.43mA ,三极管放大倍数假设100,输出IC电流也只有43mA.

网友F:
是不是把C、E管脚搞颠倒了

网友G(点评):
对的,EC反了增益很小,正确解法一般电流放大倍数都在200以上, 驱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H:
应该是负载太重了,前级电源也扛不住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后面问了驱动那边,说是控制管脚没有设置。当该管脚设置为高电平后,就正常了。
但是没设置之前,这个管脚也输出高电平,空载时,也能正常输出。但是加上接收器以后,电压就降下来了。这个具体啥原因不太懂。
另外补充一下,R36一开始是1K的。10K是后面调试改的。
再次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