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70 timer0不能进中断

楼主(2025-02-07):
F470,用PWM驱动5个电机,现在电机都可以运行,同时需要获取脉冲数,我使用了TIMER0,TIMER7 L0高级定时器,TIMER1,TIMER2,TIMER3三个L1的通用定时器,这5个定时器的ETI功能,定时器现在全部可以获取脉冲数,TIEMR1_3这个三定时器可以进入中断,功能正常。但是TIMER0和TIMER7这两个高级定时器,不能进入中断,高手帮我看看问题出在那里。折磨2天了。头好痛

以下是TIMER0的代码:
以下是TIME0的代码。可以获取脉冲数,但是不能进入中断
void Fb_3_Init(void)
{
    /* 开启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 复用TIMER0_ETI到PE7 */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7);
    gpio_af_set(GPIOE, GPIO_AF_1, GPIO_PIN_7);
    gpio_bit_reset(GPIOE, GPIO_PIN_7);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 使能 TIMER0外设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 配置定时器时钟为CK_AHB总线时钟 */
    rcu_timer_clock_prescaler_config(RCU_TIMER_PSC_MUL4);

    /*复位定时器 TIMER0 */
    timer_deinit(TIMER0);

    /* TIMER0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0;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200;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0,&timer_initpara);

    //如果外部时钟模式 0 和外部时钟模式 1 同时被配置,外部时钟的输入是 ETIF
    /* 定时器从模式选择 */
    timer_slave_mode_select(TIMER0,TIMER_SLAVE_MODE_EXTERNAL0);

    /* 从模式配置寄存器(TIMERx_SMCFG) TRGS[2:0] 用来指定选择哪一个信号作为用来同步计数器的触发输入源 */
    timer_in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0, TIMER_SMCFG_TRGSEL_ETIFP);
    /* 从模式配置寄存器(TIMERx_SMCFG[14]) SMC1 从模式控制=>外部时钟模式1配置 */
    timer_external_clock_mode1_config(TIMER0, TIMER_EXT_TRI_PSC_OFF, TIMER_ETP_RISING, 0X0);

    /* 使能定时器主-从模式 */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config(TIMER0,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ENABLE);

    /* 清空定时器计数值 */
    timer_counter_value_config(TIMER0, 0);

    /* NVIC 中断组选择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1_SUB3);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UP);

    /* NVIC 中断配置 */
    nvic_irq_enable(TIMER0_TRG_CMT_TIMER10_IRQn, 2, 2);

    /* 使能中断标志位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 TIMER_INT_UP);

    /* 使能定时器 */
    timer_enable(TIMER0);

}

void TIMER0_TRG_CMT_TIMER10_IRQHandler(void)
{
    if (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0, TIMER_INT_FLAG_UP))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UP);
     printf("FB3进入中断\r\n");
    }
}

以下是TIMER1的代码。 功能正常
************************************************/
void Fb_2_Init(void)
{
    /* 开启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复用TIMER1_ETI到PA5*/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5);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5);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5);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 使能 TIMER1外设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 配置定时器时钟为CK_AHB总线时钟 */
    rcu_timer_clock_prescaler_config(RCU_TIMER_PSC_MUL4);

    /*复位定时器 TIMER1 */
    timer_deinit(TIMER1);

    /* TIMER1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0;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600;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timer_initpara);

    //如果外部时钟模式 0 和外部时钟模式 1 同时被配置,外部时钟的输入是 ETIF
    /* 定时器从模式选择 */
    timer_slave_mode_select(TIMER1,TIMER_SLAVE_MODE_EXTERNAL0);

    /* 从模式配置寄存器(TIMERx_SMCFG) TRGS[2:0] 用来指定选择哪一个信号作为用来同步计数器的触发输入源 */
    timer_in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1, TIMER_SMCFG_TRGSEL_ETIFP);

    /* 从模式配置寄存器(TIMERx_SMCFG[14]) SMC1 从模式控制=>外部时钟模式1配置 */
    timer_external_clock_mode1_config(TIMER1, TIMER_EXT_TRI_PSC_OFF, TIMER_ETP_RISING, 0X0);

    /* 使能定时器主-从模式 */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config(TIMER1,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ENABLE);

    /* 清空定时器计数值 */
    timer_counter_value_config(TIMER1, 0);

    /* NVIC 中断组选择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1_SUB3);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 TIMER_INT_FLAG_UP);

    /* NVIC 中断配置 */
    nvic_irq_enable(TIMER1_IRQn, 2, 2);

    /* 使能中断标志位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1, TIMER_INT_UP);

    /* 使能定时器 */
    timer_enable(TIMER1);

}

void TIMER1_IRQHandler(void)
{

      if (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1, TIMER_INT_FLAG_UP))
    {
        /* 清除更新中断标志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 TIMER_INT_FLAG_UP);
     printf("FB2进入中断\r\n");
    }

}

网友A:
可能是中断向量配置问题

网友B:
检查TIMER0和TIMER1的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相同或有冲突。

网友C:
TIMER0的时钟配置可能有误或者未正确使能

网友D: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信号是否在预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

网友E:
可能是软件错误

网友F: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中断向量配置问题

TIMER0_BRK_TIMER8_IRQn
TIMER0_UP_TIMER9_IRQn
TIMER0_TRG_CMT_TIMER10_IRQn
TIMER0_Channel_IRQn

TIMER0共计4个中断向量,用的是“TIMER0_TRG_CMT_TIMER10_IRQn”这个中断,搞了2天搞不好。同样的配置,在TIMER1中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TIMER0_ETI能获取脉冲数。并且会上溢,但是上溢不会进中断。好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信号是否在预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

可以获取脉冲数。但是上溢后不会进入中断

网友G:
看到一堆代码基本头痛

网友G:
这是萌新操作 LZ应该发一个工程的

网友H:
找GD的FAE聊下,他们经常帮客户解决各种问题,这个现象感觉不是什么大问题,应该是哪个细节的配置不合理导致的

网友I:
Ai  改的代码
void Fb_3_Init(void)
{
    /* 开启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 配置 ETI 引脚 */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gpio_af_set(GPIOE, GPIO_AF_1, GPIO_PIN_7);

    /* 定时器参数配置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0;        // 不分频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65535;   // 增大周期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0, &timer_initpara);

    /* 配置外部时钟模式 */
    timer_slave_mode_select(TIMER0, TIMER_SLAVE_MODE_EXTERNAL0);
    timer_in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0, TIMER_SMCFG_TRGSEL_ETIFP);
    timer_external_clock_mode1_config(TIMER0, TIMER_EXT_TRI_PSC_OFF, TIMER_ETP_RISING, 0x0);

    /* 清除中断标志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UP);

    /* 配置中断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1_SUB3);
    nvic_irq_enable(TIMER0_TRG_CMT_TIMER10_IRQn, 0, 0); // 设置最低优先级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 TIMER_INT_UP);

    /* 启动定时器 */
    timer_enable(TIMER0);
}

void TIMER0_TRG_CMT_TIMER10_IRQHandler(void)
{
    if (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0, TIMER_INT_FLAG_UP))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UP);
        printf("FB3进入中断\r\n");
    }
}

网友J:
检查你是否已经启用了定时器的中断,特别是针对 TIMER0 和 TIMER7 的 TIMER_IT_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