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基于STM32CubeMX读取DS18B20数据

楼主(2025-02-07):
DS18B20 参考资料:

https://pan.baidu.com/s/12PtTZ8x602_XqnqFnq_Z6g
提取码:c77i

常见的驱动原理图:

读取DS18B20 Memory Map数据效果:

STM32CubeMX配置内容

使用了一个基本定时器6,作为DS18B20时间基准用。

分频系数是根据所挂载的时钟总线决定的,定时器一般都是挂载在APB1或者APB2时钟总线上的,不同型号的STM32系列单片机主时钟频率不一样。像stm32F103主频72MHz,stm32f401主频84MHz,具体的分频系数根据主频来分即可。最终分的频率1MHz也就是1us周期.

时钟源

DS18B20引脚配置(注意给引脚添加名为DS18B20标签,方便导入ds18b20源文件之后,不用做任何代码修改)

串口配置

配置一个串口用于将读取DS18B20数据打印输出。

在usart.c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用于printf打印输出,同时这Keil设置里面勾选MicroLib选项。
#include "stdio.h"
/*可调用printf*/
int fputc(int ch,FILE *f)
{
    /*&huart1指的是串口1,如果用别的串口就修改数字*/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 (uint8_t *)&ch , 1 , 1000);
    return ch;
}

添加必要的源文件

onewire.c

ds18b20.c

在ds18b20.h文件中修改宏:(根据个人配置的定时器,修改下面的定时器句柄)
#define        _DS18B20_TIMER                htim6

主程序代码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3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onewire.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tring.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float temperature;
char message[64];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TIM6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DS18B20_Init(DS18B20_Resolution_12bits);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DS18B20_ReadAll();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7, GPIO_PIN_SET);
        DS18B20_StartAll();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uint8_t ROM_tmp[8];
        uint8_t i;
        for (i = 0; i < DS18B20_Quantity(); i++)
        {
            if (DS18B20_GetTemperature(i, &temperature))
            {
                DS18B20_GetROM(i, ROM_tmp);
                memset(message, 0, sizeof(message));
                sprintf(message, "%d. ROM: %X%X%X%X%X%X%X%X Temp: %f\n\r", i, ROM_tmp[0], ROM_tmp[1], ROM_tmp[2], ROM_tmp[3], ROM_tmp[4], ROM_tmp[5], ROM_tmp[6], ROM_tmp[7], temperature);
                printf("message=%s \r\n", messag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message, sizeof(message), 100);
            }
        }
        printf("message=%s \r\n", messag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n\r", sizeof("\n\r"), 100);
        HAL_Delay(10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B, GPIO_PIN_7);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工程源码

申明:本文章仅发表在CSDN网站,任何其他网站,未注明来源,见此内容均为盗链和爬取,请多多尊重和支持原创!

对于文中所提供的相关资源链接将作不定期更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5YLGiKKnzUwAcbv9fRTtg
提取码: 582k

更新补充(2024-6-26)

串口单线通讯读取DS18B20

原理实现介绍可以参考《爆改串口实现OneWire驱动DS18B20》

原理图如下:

或者:

缺点就是需要使用一个串口。经测试这种方式读取的温度,和其他方式读取的差异加到,需要修正。
下图对比:

差不多同一时刻,其他方式读取:

工程配置

配置2个串口,一个串口用于查看打印信息,另一个用于与DS18B20通讯。

波特率都默认为115200,异步通讯方式

程序源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BAAIm7janpgBu5smROY7w?pwd=ub41
提取码:ub41

测试效果:

————————————————

                            本文为Perseverance52博主原创文章,未经博主允许,不得转载!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880082/article/details/129859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