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DISCO试用】9、触摸画板

楼主(2025-02-07):
STM32H745I-DISCO板载4.3寸电容触摸屏。
可以做一个触摸画板。

一、添加必要的BSP文件
添加电容触摸驱动文件,起作用的应该是FT5336
添加BSP触摸文件

二、实现一个画线的函数
利用Bresenham的直线算法,并借助BSP中的换点函数实现一个画任意线段的函数:
// 绘制直线的函数
void DrawLine(uint32_t Instance, 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uint32_t Color) {
    int dx = abs(x1 - x0), sx = x0 < x1 ? 1 : -1;
    int dy = -abs(y1 - y0), sy = y0 < y1 ? 1 : -1;
    int err = dx + dy, e2; // error value e_xy

    while (1) {  // loop
        BSP_LCD_WritePixel(Instance, x0, y0, Color); // plot x0, y0
        if (x0 == x1 && y0 == y1) break;
        e2 = 2 * err;
        if (e2 >= dy) { err += dy; x0 += sx; } // e_xy+e_x > 0
        if (e2 <= dx) { err += dx; y0 += sy; } // e_xy+e_y < 0
    }
}

三、实现触摸画板

static void Touchscreen_demo1(void)
{
        uint16_t x1, y1;
        int32_t probeStatus;
        uint32_t ts_status = BSP_ERROR_NONE;
        uint32_t x_size, y_size;
        uint32_t Instance = 0;

        BSP_LCD_GetXSize(0, &x_size);
  BSP_LCD_GetYSize(0, &y_size);

        hTS->Width = x_size;
  hTS->Height = y_size;

        UTIL_LCD_Clear(UTIL_LCD_COLOR_BLACK);

        probeStatus = GT911_Probe(Instance);
  if (probeStatus == BSP_ERROR_NONE)
  {
                printf("GT911_Probe ok\r\r");
    hTS->Orientation = TS_SWAP_NONE;
  }
  else
  {
    probeStatus = FT5336_Probe(Instance);
    if (probeStatus == BSP_ERROR_NONE)
    {
                        printf("FT5336_Probe ok\r\r");
      hTS->Orientation = TS_SWAP_XY;
    }
  }
  hTS->Accuracy = 5;

        /* Touchscreen initialization */
  ts_status = BSP_TS_Init(0, hTS);

        if(ts_status == BSP_ERROR_NONE)
  {
                printf("BSP_TS_Init ok\r\r");
                while(1)
                {
                        /* Check in polling mode in touch screen the touch status and coordinates */
      /* of touches if touch occurred                                           */
      ts_status = BSP_TS_GetState(0, &TS_State);
      if(TS_State.TouchDetected)
      {

                                printf("TS_State.TouchDetected\r\n");
                                x1 = TS_State.TouchX;
        y1 = TS_State.TouchY;
                                printf("x1=%d,y1=%d\r\n",x1,y1);
                                if(ts_pen_up>0&&ts_pen_up<5)
                                {
                                        DrawLine(0,ts_old_x,ts_old_y,x1,y1,LCD_COLOR_ARGB8888_BLUE);

                                }
                                ts_old_x=x1;
                                ts_old_y=y1;
                                ts_pen_up=1;
                        }
                        HAL_Delay(20);
                        if(ts_pen_up<128&&ts_pen_up>0) ts_pen_up++;

                }
        }
}
因为大量使用BSP函数,触摸屏初始化和相关函数直接调用就好。

四、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