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我看CH32有个模拟串口例程?

楼主(2025-02-07):
SoftUARTI/O口模拟串口例程,这个模拟串口一般支持最大的波特率是多少?就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网友A:
您好,模拟串口最大波特率跟MCU主频等有一定关系,对于CH32V20x系列或V30x系列,波特率试过115200、230400都是没问题的,最大是多少这个没有测试过。CH32系列基本都带有串口外设,最大可以支持到9Mbps。

网友B:
模拟串口意义不大,而且稳定性不好。

网友C(2025-03-12):
最大没有测试过,一般模拟串口的话就建议都是9600

网友D:
模拟串口不要设置太大了,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E:
这个例程都给你了,你自己测测看呗

网友F:
我觉得本身都有串口硬件的,你为啥还要模拟串口呢?

网友G:
如果要速率还要稳定,还是用正常的硬件串口吧

网友H:
影响模拟串口波特率的主要因素是主频,其CPU 主频越高,模拟串口的波特率上限越高

网友I:
模拟串口需要频繁切换 GPIO 状态并精确计时,软件开销会限制波特率。

网友J:
如果使用中断实现模拟串口,中断响应时间会影响波特率的稳定性。

网友K:
CH32V003 的主频通常为 48MHz。波特率估算,在 48MHz 主频下,模拟串口的波特率通常可以达到 115200 bps,甚至在某些优化条件下可以达到 230400 bps。

网友L:
更高的波特率(如 460800 bps 或 921600 bps)可能难以稳定实现,因为软件开销和 GPIO 切换速度会成为瓶颈。

网友M(2025-04-18):
引用 网友A:
您好,模拟串口最大波特率跟MCU主频等有一定关系,对于CH32V20x系列或V30x系列,波特率试过115200、230400 ...

您好,可以把这个例程发给我测试一下吗?给个链接

@cdlongbo :您好,已发,请查收
@WCHTech2 :1214741400@qq.com 谢谢
您好,若需要可以留个邮箱

网友N(2025-06-06):
现在串口资源这么吃紧了?

网友O:
SoftUARTI/O口模拟串口例程的波特率上限取决于具体的硬件和软件实现。通常情况下,模拟串口的波特率不会太高,因为它是通过软件来模拟硬件串口的功能。

网友P(2025-08-08):
这么惨,串口不够用了?换个型号,模拟的感觉波特率不会很高的

网友Q:
一般来说,CH32系列的SoftUART可以支持到115200波特率,但实际使用时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