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在使用CH32V003的flash例程中,这句话是什么含义?

楼主(2025-02-08):
#define FLASH_PAGES_TO_BE_PROTECTED    FLASH_WRProt_Pages240to255
请教一下,这个函数的定义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您好,该定义主要用于程序中对最后1K(16页)写保护是否有效的判断。240到255共16页,正好1K。

网友B(2025-03-12):
这个宏定义 FLASH_PAGES_TO_BE_PROTECTED 的作用是设置需要保护的 Flash 存储器的页范围。

网友C:
具体来说,它表示 Flash 存储器的第 240 页到第 255 页 需要被写保护

网友D:
Flash 存储器 通常被划分为多个 页(Page),每页的大小取决于具体的芯片设计(例如 1KB 或 2KB)。

网友E:
写保护是一种安全机制,用于防止某些 Flash 页被意外擦除或写入。被保护的页只能读取,不能修改

网友F:
FLASH_PAGES_TO_BE_PROTECTED:这是一个宏定义,用于指定需要保护的 Flash 页范围。FLASH_WRProt_Pages240to255:这是一个常量或枚举值,表示 Flash 存储器的第 240 页到第 255 页

网友G:
在代码中,这个宏定义可能会用于配置 Flash 写保护寄存器。

网友H:
写保护通常需要通过特定的寄存器操作来启用或禁用。在某些芯片中,写保护一旦启用,可能需要芯片复位才能禁用

网友I:
如果某些 Flash 页存储了关键数据(如 bootloader、配置参数、固件签名等),可以通过写保护机制防止其被意外修改。

网友J:
写保护可以防止恶意代码或错误操作破坏关键数据。

网友K:
我觉得是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页范围进行保护。

网友L(2025-06-06):
二楼的解释很详细了

网友M:
这句话定义了一个宏`FLASH_PAGES_TO_BE_PROTECTED`,它将被保护的flash页面范围设置为第240页到第255页。

网友N:
这个宏定义 `FLASH_PAGES_TO_BE_PROTECTED` 指定了要被保护的flash页面范围。

网友O(2025-08-22):
写保护可以防止恶意代码或错误操作破坏关键数据。11楼的兄弟说滴是对滴

网友P(2025-11-11):
围绕「Flash 读写 / 擦除、地址映射、保护机制」等操作

网友Q:
引用 网友L:
二楼的解释很详细了

二楼他是原厂FAE,肯定是权威+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