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我看官方支持boot可以修改成用户区代码的

楼主(2025-02-10):
我看官方支持boot可以修改成用户区代码的,这种会有什么弊端吗?比如如果芯片锁死是不是也就刷不了程序了?

网友A:
您好,CH32V00x系列上电启动方式支持从用户区或BOOT区启动,代码是可以下载到bootloader区域的,可以配置读保护,正常不会有什么弊端。不知你此处的锁死具体是指什么,若是指设置读保护,设置读保护之后可以解除读保护重新烧写程序。

网友B(2025-03-13):
将Boot区域修改为用户区 确实是一个灵活的功能,但也存在一些潜在的弊端和风险,尤其是在芯片锁死或程序出错的情况下

网友C:
将 Boot 区域改为用户区后,可以增加用户程序的存储空间。

网友D:
用户可以根据需求灵活分配 Flash 空间。

网友E:
Boot 区域通常存储 Bootloader,用于芯片启动和固件更新。将其改为用户区后,Bootloader 功能将失效。

网友F:
如果用户程序出现问题(如死循环、错误跳转等),且没有 Bootloader 进行恢复,芯片可能无法通过常规方式重新编程。

网友G:
没有 Bootloader,固件更新可能需要通过调试接口(如 SWD/JTAG),增加了操作复杂度

网友H:
用户程序出现严重错误(如错误配置时钟、错误跳转等),导致芯片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I:
如果用户程序禁用了调试接口(如 SWD/JTAG),且没有 Bootloader,芯片将无法通过调试接口重新编程

网友J:
尽量不要将 Boot 区域完全改为用户区,保留 Bootloader 功能以备恢复。

网友K:
使用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防止程序死循环。在用户程序中不要禁用调试接口(如 SWD/JTAG),以便在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调试接口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