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BOOT 区域不支持用户代码擦除这是硬件问题吗?

楼主(2025-02-12):
官方介绍说BOOT 区域不支持用户代码擦除,那这区域算是flash吗?还是特殊的flash呢?

网友A:
您好,bootloader区域属于在FLASH中分配的一块用于存储系统引导程序的区域,厂家固化,不可修改

网友B:
官方限制了呗,不然怎么能擦除不了呢

网友C:
一般来说也算是flash,但可能是OTP的那种

网友D:
应该是锁死了吧,一次性的那种

网友E(2025-03-14):
算是特殊flash也好,反正就是用户是用不了的

网友F:
这种属于被固化的,所以就这样啦

网友G:
你理解为特殊flash吧,一次性的

网友H:
这不是为了放置原厂的数据吗,就是这样

网友I:
我觉得你就用原厂让用的一部分flash就好了,这种也不影响什么

网友J:
也算是flash,但是好像得解锁吧,我猜啊,不知道原厂用什么手段给锁死了

网友K:
就有的芯片你可以擦,但是有些芯片擦不了,所以就是这样

网友L(2025-06-06):
不能随便给你搞的吧,不然成砖头了

网友M:
这还不轻轻松松成为砖头呀

网友N:
是的,BOOT区域通常是一块特殊的flash区域,用于存储引导程序,一般不允许用户擦除,这是出于安全和稳定性的考虑。

网友O:
是的,BOOT区域通常是一个特殊的flash区域,用于存储引导程序,确实不支持用户代码擦除。这是由硬件设计决定的,以确保系统启动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