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CH32V003的BOOT作为用户代码的话,速度会有变化吗?

楼主(2025-02-11):
关于CH32V003的BOOT作为用户代码的话,速度会有变化吗?就是针对这段区域的代码的读写方面

网友A:
您好,不会,和主存储器区域读写速度一样的

网友B(2025-03-17):
将 CH32V003 的 Boot 区域 用作 用户代码区 时,代码的执行速度 和 Flash 的读写性能通常不会发生变化,因为 Boot 区域和用户区的 Flash 存储器在物理上是相同的,访问速度和性能特性是一致的。

网友C:
Boot 区域和用户区的 Flash 存储器具有相同的访问速度和延迟特性,因此代码的执行速度不会因为存储位置的不同而变化

网友D:
代码的执行速度主要取决于 CPU 主频 和 Flash 访问周期,与代码存储在 Boot 区域还是用户区无关

网友E:
一般来说,Boot 区域和用户区的 Flash 存储器在读写性能上是相同的,擦除和编程操作的速度一致。

网友F:
如果 Boot 区域被配置为写保护(Write Protection),则无法直接进行擦除或编程操作,需要先解锁保护。

网友G:
其实Boot 区域通常默认具有写保护机制,用户代码无法直接擦除或修改该区域的内容。如果需要使用 Boot 区域存储用户代码,可能需要通过特定的寄存器操作解锁保护。

网友H:
Boot 区域的地址范围是固定的(具体范围需参考芯片数据手册),用户代码需要适配该地址范围。

网友I:
芯片上电或复位时,默认从 Boot 区域开始执行代码。如果将 Boot 区域用作用户代码区,需要确保用户代码能够正确启动

网友J:
如果用户代码较大,可以将 Boot 区域用作额外的用户代码区。

网友K:
将一些关键代码(如启动代码、中断向量表)存储在 Boot 区域,确保其不被意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