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话说CH32V003有没有跟ST的F103一个“bug”

楼主(2025-02-14):
这个bug就是比如F103C8T6,虽然标注只有64K的存储,但是实际只是后半段没做检测,也就是可能会被使用,那么我想问,CH32V003有没有这种“bug”呢?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你应该是想了解CH32V003 FLASH除了标注16K FLASH大小之外,有没有多余的FLASH留给用户用,按照我看到的手册信息,这个应该是没有的。不过你可以看一下他们家的CH32V20x系列或CH32V30x系列。它们的FLASH分为零等待区域和非零等待区域,非零等待区域就是你所说的除了标注大小外,还有额外的FLASH空间可用于存储数据等。

网友B(2025-03-17):
你可以试试,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

网友C:
其实ST的这种bug也是用户无意间发现的,而且后来的新芯片好像也没有了吧

网友D:
你可以用CH32的芯片试试,不过我觉得一般是不行

网友E:
这种得修改烧录算法的吧?

网友F:
不建议使用哈,你要是存储不够就换个芯片呗

网友G:
一般来说沁恒应该是不支持这么操作的,也就是说没有这种

网友H:
好像也没有这种吧,国产没听说这么支持的

网友I:
其实沁恒给的flash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没必要的

网友J:
直接测试,但是好像V系列的比较难弄哦

网友K:
不出所料,应该是没有,哈哈哈

网友L(2025-08-27):
你可以试试,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这种一试便知,而且你说的这个是多老的黄历了

网友M(2025-09-28):
我咋没听过有这个bug??出厂不做检测,不大可能的吧

网友N:
不过一般芯片的存储容量都是严格规定的,不太可能有未检测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