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003的flash作为用户数据使用时也是按页擦除吗?

楼主(2025-02-15):
CH32V003的flash作为用户数据使用时也是按页擦除吗?

网友A:
如下图,CH32V003 FLASH擦除支持64字节擦除、1K字节擦除以及整片擦除,具体看你选择哪种编程擦除方式。其中用户选择字区域擦除是直接擦除整个用户选择字区域(64字节)

网友B(2025-03-18):
是的,CH32V003 的 Flash 存储器 在作为用户数据存储时,擦除操作是按页进行的。

网友C:
这是大多数 Flash 存储器的典型特性,CH32V003 的 Flash 存储器通常被划分为多个 页(Page),每页的大小需要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例如 1KB 或 2KB)。

网友D:
一般来说,CH32V003的每页有固定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擦除操作需要指定页的起始地址

网友E:
Flash 存储器的擦除操作是以页为单位进行的,每次擦除会清除一整页的数据

网友F:
其实Flash存储器的编程操作可以是以字(Word)为单位进行的,每次写入一个或多个字。

网友G:
需要注意的是Flash存储器的擦写次数有限(通常为 10,000 次左右),频繁擦写可能导致 Flash 损坏。

网友H:
在擦除或编程操作期间,避免意外断电或复位,否则可能导致数据损坏。

网友I:
一般的话,擦除操作需要以页为单位进行,因此用户数据存储时需要合理规划地址,避免频繁擦除。

网友J:
建议使用日志式存储或 wear-leveling 算法,减少对同一页的频繁擦除。

网友K:
一定要在 Flash 中备份重要数据,防止数据丢失。根据页大小合理规划数据存储地址,避免频繁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