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USART_IAP这个是不是就是boot啊?

楼主(2025-02-21):
我看例程里有个USART_IAP,这个是不是就是BootLoader啊?

网友A:
这个是串口的IAP升级例程,主要可以用于后续程序的更新升级,且对于CH32V00x系列,代码可以下载到bootloader区域,跟MCU自带的系统引导程序是不一样的,系统引导程序一般是固化的,不可修改。

网友B(2025-04-01):
这个算是IAP,也就是支持OTA升级的操作

网友C:
不是BootLoader吧,至少不算是原厂内嵌MCU中的BootLoader

网友D:
这个IAP也挺好玩的,其实楼主可以玩玩看

网友E:
算是boot吧,但是是IAP的boot,不是ISP的

网友F:
你可以自己打开代码看看的,代码注释还可以

网友G:
这个算是BootLoader吧,支持IAP升级,其实挺好用

网友H:
我之前用过,其实参考着搞挺好的,这例程提供的挺方便的

网友I:
对啊,就是BootLoader的,而且是串口IAP升级的操作

网友J:
你别理解错了啊,就是属于一个普通的IAP的操作

网友K:
嗯,就是IAP的一个BootLoader,不过还可以,也可以自己魔改,不错的一个例程

网友L:
这个是指基于UART的IAL升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