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如何计算CH32V003的剩余空间?

楼主(2025-02-22):
如何计算CH32V003的剩余空间?编译的时候会有data,等等这些数据加一起就是所用空间呗,后续的就可以当做用户空间使用了是么?那么是否需要给程序预留一些空间呢?防止运行时空间不够?

网友A:
可以参考下链接使用技巧5的配置,可以配置显示FLASH、RAM使用占比,就可得知剩余多少空间可用
https://www.cnblogs.com/liaigu/p/16141914.html

网友B(2025-04-01):
在计算CH32V003的剩余空间时,需要了解编译后生成的各个段(如data、bss、text等)的大小,并根据芯片的Flash和RAM容量进行评估。

网友C:
在编译完成后,编译器会生成一个.map文件,其中包含各个段的大小信息

网友D:
如果使用IDE(如MounRiver Studio),编译完成后可以在输出窗口或项目文件夹中找到.map文件。Map文件上是有的

网友E:
如果程序需要OTA升级或存储其他数据(如配置文件),建议预留一部分Flash空间。

网友F:
一般来说,预留空间大小取决于具体需求(如OTA升级通常需要预留至少一个程序大小的空间)。

网友G:
确保栈和堆有足够的空间,避免运行时栈溢出或堆分配失败。栈大小可以通过修改启动文件(如startup_ch32v00x.S)中的栈定义来调整。堆大小可以通过修改链接脚本(如.ld文件)中的堆定义来调整

网友H:
预留空间怎么预留,其实是根据需求预留Flash和RAM空间决定的,避免运行时空间不足。

网友I:
调整堆和栈,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堆和栈的大小,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J:
根据编译生成的.map文件,计算Flash和RAM的已用空间和剩余空间

网友K:
一般的话,其实可以通过合理计算和调整,可以充分利用CH32V003的资源,确保程序的稳定性和可扩展性。

网友L:
代码编译之后都会显示占用内存和flash大小的。

网友M:
代码编译之后看一下内存占用大小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