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如果想写入CH32V003的剩余flash当做用户数据的话,可以按字节写入吗?

楼主(2025-02-23):
如果想写入CH32V003的剩余flash当做用户数据的话,可以按字节写入吗?

网友A:
您好,如下图,CH32V003的FLASH支持两种编程方式:标准编程和快速编程。标准编程方式支持以单次2字节方式执行编程写入;快速编程方式支持单次64字节编程写入。

网友B(2025-04-01):
在CH32V003中,Flash存储器通常是以页为单位进行擦除和编程的,而不是按字节写入

网友C:
CH32V003的Flash存储器通常以页为单位进行擦除和编程,页大小可能是1 KB或2 KB(具体取决于芯片型号)。

网友D:
Flash存储器必须先擦除再写入,且擦除操作是以页为单位进行的。

网友E:
一般来说,写入操作通常以字(4字节)或半字(2字节)为单位。

网友F:
建议在写入之前,先计算程序占用的Flash空间(text段 + data段)。剩余Flash空间 = 总Flash空间 - 已用Flash空间。在写入数据之前,必须先擦除目标Flash页。

网友G:
我觉得是这样,写入数据时,通常以字(4字节)或半字(2字节)为单位。

网友H:
其实写入地址必须对齐到字(4字节)或半字(2字节)边界。

网友I:
如果写入的数据长度不是字或半字的整数倍,需要填充数据。

网友J:
Flash存储器的擦除次数有限(通常为10,000次左右),频繁擦写可能导致Flash损坏。建议使用磨损均衡算法,延长Flash寿命。

网友K:
在擦除和写入操作前,建议备份原有数据,防止数据丢失。在Flash操作期间,建议禁用中断,避免操作被打断。

网友L:
可以的,CH32V003的Flash支持按字节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