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Link.ld这种脚本算是汇编语言吗?

楼主(2025-02-24):
沁恒提供的Link.ld这种脚本算是汇编语言吗?

网友A:
链接器脚本

网友B(2025-04-02):
Link.ld 文件并不是汇编语言,而是一种链接脚本,用于指导链接器(Linker)如何将编译生成的目标文件(.o 文件)组合成最终的可执行文件(如 .elf 文件)。链接脚本使用一种特定的语法来描述内存布局、段(Section)的分配以及符号的地址等信息

网友C:
链接脚本的作用之一为定义内存布局:指定 Flash 和 RAM 的起始地址和大小。

网友D:
其实ld这种主要是将代码段(.text)、数据段(.data)、未初始化数据段(.bss)等分配到合适的内存区域。

网友E:
链接脚本的语法与汇编语言不同,它更接近于一种配置文件

网友F:
汇编语言是一种低级编程语言,直接对应机器指令,用于编写程序的逻辑。链接脚本是一种配置文件,用于描述如何将编译生成的目标文件链接成最终的可执行文件

网友G: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Link.ld 是链接脚本,不是汇编语言。

网友H:
一般的话,链接脚本用于定义内存布局、段分配和符号地址,指导链接器生成可执行文件。

网友I:
其实链接脚本的语法与汇编语言不同,更接近于一种配置文件。

网友J:
我觉得通过理解链接脚本的作用和语法,可以更好地控制程序的存储布局和内存分配。

网友K:
这种就是算是一种配置文件的,不是汇编吧,但是语法内容有点像汇编

网友L:
ld数链接文件格式,是编译,链接生成的。

网友M:
这个不是汇编语言,这个是编译之后生成的链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