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DMA+AD多通道

楼主(2025-02-09):
AD, DM, DMA, ST, STM
接线图

代码配置
ADC单次扫描+DMA单次转运模式
uint16_t AD_Value[4];
//DMA+AD多通道
void DMA_Config(void)
{

//定义结构体变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GPIO结构体变量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定义ADC结构体变量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定义DMA结构体变量

//开启RC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开启ADC1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开启GPIO A族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配置分频器 选择6分频 分频之后ADCCLK = 72MHz/6 = 12MHz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开启DMA1的时钟
//配置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选择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配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率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初始化

//配置多路开关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0,1,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3,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3,4,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配置ADC转换器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选择连续转换模式还是单次转换 本次单次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ADC_DataAlign_Right; //指定ADC数据是左对齐还是右对齐 这次选择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触发控制的触发源 本次使用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配置独立模式还是双ADC模式 这里选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4;//在扫描模式下,总共会用到几个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选择扫描模式还是非扫描模式 本次扫描模式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DMA
//外设站点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外设站点的基地址,这里要写一个32位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数据宽度 半字16位来转运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地址是否自增
//存储器站点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_Value;//存储器站点的及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存储器站点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传输方向 选择外设站点到存储器站点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传输次数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传输计数器是否自动重装 这里选择正常模式不自动重装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选择触发源,这里选择软件触发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通道优先级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使能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使能DMA

//开启ADC到DMA的输出
ADC_DMACmd(ADC1, ENABLE);

//开关控制 开启ADC
ADC_Cmd(ADC1,ENABLE);//开启ADC电源

//校准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ET);//返回复位校准状态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ET);//获取校准状态

}

功能函数
void DMA_GetValue(void)
{
        DMA_Cmd(DMA1_Channel1,DISABLE);//失能DMA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1, 4);//转运数据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使能DMA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软件触发
        //等待转运完成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清除标志位

}
主函数
需要在头函数将AD_Value extern引用一下才能在主函数里使用

#include "MyDMA.h"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DMA_Config();
        OLED_ShowString(1, 1, "AD0:");
        OLED_ShowString(2, 1, "AD1:");
        OLED_ShowString(3, 1, "AD2:");
        OLED_ShowString(4, 1, "AD3:");
        while(1)
        {

                DMA_GetValue();
                OLED_ShowNum(1, 6, AD_Value[0], 4);
                OLED_ShowNum(2, 6, AD_Value[1], 4);
                OLED_ShowNum(3, 6, AD_Value[2], 4);
                OLED_ShowNum(4, 6, AD_Value[3], 4);

        }

}

ADC连续扫描+DMA循环模式
在上一个函数的基础上修改几个参数,将ADC单次扫描改为连续扫描,DMA模式选择位循环模式,这种模式就不需要写功能函数了,主函数里直接可以用

将ADC触发放到最后

//DMA+AD多通道
void DMA_Config(void)
{

        //定义结构体变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GPIO结构体变量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定义ADC结构体变量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定义DMA结构体变量

        //开启RC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开启ADC1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开启GPIO A族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配置分频器 选择6分频 分频之后ADCCLK = 72MHz/6 = 12MHz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开启DMA1的时钟
        //配置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选择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配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率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初始化

        //配置多路开关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0,1,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3,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3,4,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配置ADC转换器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选择连续转换模式还是单次转换 本次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ADC_DataAlign_Right; //指定ADC数据是左对齐还是右对齐 这次选择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触发控制的触发源 本次使用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配置独立模式还是双ADC模式 这里选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4;//在扫描模式下,总共会用到几个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选择扫描模式还是非扫描模式 本次扫描模式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DMA
        //外设站点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外设站点的基地址,这里要写一个32位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数据宽度 半字16位来转运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地址是否自增
        //存储器站点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_Value;//存储器站点的及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存储器站点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传输方向 选择外设站点到存储器站点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传输次数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传输计数器是否自动重装 这里选择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选择触发源,这里选择软件触发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通道优先级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使能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使能DMA

        //开启ADC到DMA的输出
        ADC_DMACmd(ADC1, ENABLE);

        //开关控制 开启ADC
        ADC_Cmd(ADC1,ENABLE);//开启ADC电源

        //校准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ET);//返回复位校准状态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ET);//获取校准状态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软件触发

}

主函数
#include "MyDMA.h"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DMA_Config();
        OLED_ShowString(1, 1, "AD0:");
        OLED_ShowString(2, 1, "AD1:");
        OLED_ShowString(3, 1, "AD2:");
        OLED_ShowString(4, 1, "AD3:");
        while(1)
        {
                OLED_ShowNum(1, 6, AD_Value[0], 4);
                OLED_ShowNum(2, 6, AD_Value[1], 4);
                OLED_ShowNum(3, 6, AD_Value[2], 4);
                OLED_ShowNum(4, 6, AD_Value[3], 4);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4378523/article/details/145433705

网友A:
DMA搬运非常迅速[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