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32F9062 MCU是否支持浮点运算?

楼主(2025-02-07):
SH32F9062 MCU是否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A:
查官方数据手册

网友B:
不太了解,可参考官方资料

网友C:
其实是支持的

网友D:
现在都是支持的

网友E(2025-05-31):
建议选择带FPU的Cortex-M4或以上系列MCU。

网友F(2025-09-04):
SH32F9062 是基于 ARM Cortex-M0 + 内核的 MCU,该内核不支持硬件浮点运算,需通过软件模拟实现浮点操作,运算效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