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18F65J94单片机下载程序出错

楼主(2025-02-07):
下载程序提示
编程中...
程序存储器
地址:0  期望数值:f5  收到数值:0
编程器件失败

网友A:
请首先核对一遍接线。
工具是哪个,下载其他芯片是否可以?
读取功能是不是正常?

网友B:
尝试重新编译并生成新的程序文件。

网友C:
是不是下载线连接不良、引脚接触不良或接线错误。检查编程器与目标板的连接,确保接线正确

网友D:
检查 ICSP接口的连接,确保 PGC(编程时钟)和 PGD(编程数据)引脚连接正确。使用万用表检查电源和地线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E: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不足,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确保电源电压在 PIC18F65J94 的工作范围内(通常为 2.0V 至 5.5V)。在电源引脚附近添加滤波电容(如 0.1µF 陶瓷电容和 10µF 电解电容)。使用稳压电源为单片机供电

网友F:
编程器未正确配置或与单片机不兼容。确保编程器支持 PIC18F65J94。在编程软件中正确选择单片机型号(如 PIC18F65J94)。检查编程器的固件是否为最新版本。

网友G:
熔丝位配置错误(如时钟源配置错误)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运行。使用编程软件读取并检查熔丝位配置。时钟源配置与实际硬件一致(如使用外部晶振或内部振荡器)。

网友H:
如果熔丝位配置错误,尝试使用高压编程器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I:
复位电路设计不良,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复位或进入编程模式。检查复位电路,确保复位引脚(MCLR)在编程时能被正确拉高或拉低

网友J:
在 MCLR 引脚上添加适当的上拉电阻(通常为 10kΩ)。如果使用外部复位电路,确保其不会干扰编程过程。

网友K:
时钟信号不稳定或未正确配置,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运行。检查时钟源(如晶振或外部时钟)是否正常工作。确保时钟源频率与熔丝位配置一致。如果使用外部晶振,检查晶振和负载电容是否匹配。

网友L:
代码编写错误或存储器损坏,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检查代码是否存在逻辑错误或未定义的变量。使用编程器擦除单片机存储器,重新下载程序。如果怀疑存储器损坏,尝试更换单片机。

网友M(2025-03-27):
检查是否有使用不兼容的配置位或特殊编程选项,导致芯片无法正常编程。

网友N:
确保 Vdd 电压(通常是 3.3V 或 5V)和 Vpp 电压(通常为 12V)都在正确的范围内。

检查编程器或调试器是否能够稳定提供这些电压。

如果使用的是 ICSP 接口编程器,确保它连接稳定,接口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