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ATSAMD20E17内存空间的分配

楼主(2025-02-07):
ATSAMD20E17的boot区内存空间是多大,代码区,EEPROM,怎么分配的

网友A:
Flash 总大小        128 KB
Bootloader 区域        8 KB(可配置)
主程序区                120 KB(可用代码区)

网友A:
ATSAMD20 没有固定的 Boot ROM,但可以在 Flash 的前 8 KB 设置 Bootloader(用户可配置)。
如果使用官方的 SAM-BA Bootloader,默认占 8 KB Flash。
若不使用 Bootloader,则整块 Flash 可用作代码存储。

网友B:
ATSAMD20E17 没有独立的 EEPROM 存储器,而是通过 Flash 存储器模拟实现。

网友C:
Flash 存储器
总大小:128 KB(0x20000 字节)

代码区:大部分 Flash 用于存储用户程序代码。

Bootloader 区:通常占用 Flash 的最后一部分空间,大小取决于 Bootloader 的实现。

默认 Bootloader 区大小为 8 KB(0x2000 字节),地址范围为 0x00020000 - 0x00021FFF。

用户代码区地址范围为 0x00000000 - 0x0001FFFF。

SRAM
总大小:16 KB(0x4000 字节)

地址范围:0x20000000 - 0x20003FFF

用途:存储运行时数据、堆栈和堆。

EEPROM
ATSAMD20E17 没有物理 EEPROM,但可以通过 Flash 模拟实现 EEPROM 功能。

模拟 EEPROM 大小:通常为 1 KB 或 2 KB,具体大小取决于用户配置。

模拟 EEPROM 的实现通常使用 Flash 的某个区域,并通过软件库(如 ASF 或 Harmony)管理。

网友C:
内存区域        地址范围        大小        用途
Flash 代码区        0x00000000 - 0x0001FFFF        128 KB        用户程序代码
Bootloader 区        0x00020000 - 0x00021FFF        8 KB        出厂预编程 Bootloader
SRAM        0x20000000 - 0x20003FFF        16 KB        运行时数据、堆栈
模拟 EEPROM        用户定义区域        1-2 KB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网友C:
  1. Flash 存储器:128 KB,其中 Bootloader 区通常占用最后 8 KB。

  2. SRAM:16 KB,用于运行时数据。

  3. EEPROM:通过 Flash 模拟实现,通常为 1-2 KB。

  4. Bootloader 区:默认 8 KB,位于 Flash 的最后部分。

网友D:
microchip的MPU芯片放到现在性能差了很多啊

网友E(2025-03-11):
ATSAMD20E17 是 Microchip(原 Atmel)推出的一款arm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其存储器空间包括 Bootloader 区、代码区(Flash) 和 EEPROM。以下是其存储器分配的具体信息:Bootloader 区大小:ATSAMD20E17 的 Bootloader 区通常为 8 KB

网友F:
用于存储出厂预编程的 Bootloader,支持通过 UART、USB 等接口进行固件更新。地址范围:0x0000_0000 到 0x0000_1FFF(具体地址可能因芯片型号和配置有所不同)

网友G:
ATSAMD20E17 的 Flash 大小为 128 KB。用于存储用户程序代码和常量数据。

网友H:
其实ATSAMD20E17 没有独立的 EEPROM,但可以通过 Flash 模拟 EEPROM。用于存储需要频繁擦写的数据(如配置参数)。

网友I:
Bootloader 区通常受保护,用户无法直接修改。如果需要自定义 Bootloader,需禁用保护(具体方法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J:
由于 Flash 的擦写次数有限(通常为 10,000 次),模拟 EEPROM 时需注意磨损均衡(Wear Leveling)。

网友K:
用户可用的就是flash区域啊,没明白问题。

网友L:
在链接脚本(Linker Script)中明确分配 Bootloader 区、代码区和模拟 EEPROM 的地址范围。

网友M:
Bootloader 区:8 KB,地址范围为 0x0000_0000 到 0x0000_1FFF。代码区(Flash):120 KB,地址范围为 0x0000_2000 到 0x0001_FFFF。模拟 EEPROM:通常使用 Flash 的末尾部分(如 4 KB),地址范围为 0x0001_F000 到 0x0001_FFFF。

网友N:
在实际开发中,需根据需求合理分配存储器空间,并注意 Bootloader 区的保护和 Flash 模拟 EEPROM 的磨损均衡

网友O:
其实手册应该都写了,一般是多大的空间来着

网友P:
在 ATSAMD20E17 上,Bootloader 区域 和 应用程序代码区 的分配是可配置的,通常是通过在编译时配置启动文件来设置。

网友Q:
默认配置不好吗,我觉得默认就是最好的

网友R:
在使用Flash存储器模拟EEPROM时,如何保证数据的存储容量呢

网友S:
如果我想在ATSAMD20E17上实现一个实时操作系统,那应该如何分配内存空间呢

网友T:
如果我不使用Bootloader,那如何管理Flash存储器呢

网友U:
在使用Bootloader时,如何保证主程序区的代码不会被覆盖呢

网友V:
如果我想在ATSAMD20E17上实现一个较大的程序,那应该如何分配内存空间呢

网友W(2025-04-17):
ATSAMD20E17的性价比和稳定性在特定应用中有优势。

网友X:
程序代码通常会存储在 Flash 区域,程序运行时会将这些代码从 Flash 区域加载到 SRAM 中。特别是一些动态加载的模块,通常会根据程序需要,自动加载到 SRAM 中运行。

网友X:
所有的 局部变量、全局变量 和 堆栈数据 会存储在 SRAM 区域。堆栈通常从 SRAM 的高地址开始分配,堆栈指针(SP)会向低地址方向增长。

网友Y(2025-09-26):
ATSAMD20E17 内存分两类:Flash(程序存储器) 容量 256KB,用于存储固件代码、常量数据,支持分区存储 Bootloader 与应用程序;SRAM(数据存储器) 容量 32KB,存放运行时变量、堆栈及外设缓存。内存分配需注意堆栈大小设置,避免溢出,也可通过 linker 脚本灵活划分不同功能的数据存储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