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TMEL的Cortex-M0可以用ST-Link下载么?

楼主(2025-02-07):
TMEL的Cortex-M0可以用ST-Link下载么?

网友A:
应该不可以,ST-LINK据说只能用ST的。

网友:
为何不买一个通用的呢?

网友B:
如果 TMEL 的 Cortex-M0 芯片支持标准的 SWD 接口,并且 ST-Link 的硬件和软件配置正确,那么可以使用 ST-Link 进行程序下载和调试。

网友C:
估计烧录不了,你要是用daplink还行

网友D:
STlink一般只能烧录ST的芯片,你要注意哦

网友E:
建议还是 用jlink或者DAPlink吧,比较靠谱一些

网友F:
STlink不太行吧,烧录atmel的没听说过啊

网友G:
一般是烧录不了的,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H:
这种烧不了吧,就算是可以烧录反正是不能调试是肯定的

网友I:
一般是兼容ST的芯片才能烧录,不然不行

网友J:
你自己试试不就得啦,不过你最好是再买个daplink,比较好

网友K:
不能,烧录不了的,你型号也选择不对啊

网友L:
基本上是不支持烧录除STlink之外的芯片的

网友M(2025-03-24):
不支持烧录除STlink之外的芯片

网友N(2025-04-25):
ST-Link 可以用于下载 Atmel Cortex-M0 芯片,但必须借助 OpenOCD 等工具。

网友O(2025-08-29):
TME 的 Cortex-M0 若支持 SWD/JTAG 调试接口,可尝试用 ST-Link 下载。需确认芯片调试引脚定义与 ST-Link 兼容,通过 IDE(如 Keil、IAR)配置正确的芯片型号和接口,部分需修改固件适配。若引脚或协议不兼容,则无法直接使用,需专用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