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56k90串口调不通啊,程序有问题吗?请大神指教

楼主(2025-02-07):
void Serial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TRISG2=1;
        //PORTG=0xff;
        TRISG1=0;
        TXSTA2=0x24;
        RCSTA2=0x90;
        //BRG16=0;
        SPBRG2=51;//8M频率下
        GIE=1;
        PEIE=1;
        RC2IE=1;
        //TX2IE=1;
}
//接收到数据就会进入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 com()
{
        if(RC2IE&&RC2IF)
        {
                TXREG2=0x31;
                while(!TRMT2);
        }
}

void main()
{
        RC_init();
        LCD_init();
        SerialInti();

        //TXREG2=0x43;//先发送一个数据,。。。。1
        //while(!TRMT2);
        displayEH;
        while(1);
}
这里程序有错误吗?

网友A:
串口中断函数的声明方式错误
你的 interrupt com() 函数应该使用 __interrupt 关键字,否则编译器可能无法正确识别它。

网友A:
中断标志位 RC2IF 未清除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接收中断标志 RC2IF 在读取数据后不会自动清除,需要手动清除,否则可能会一直进入中断。

网友A:
RC_init(); 这个函数是干什么的?
你的 main() 里调用了 RC_init();,但你没有提供这个函数的代码。如果这个函数影响串口配置,可能会干扰 SerialInti() 的设置。

网友A:
SPBRG2 = 12;  // 8MHz 下的 9600bps

网友A:
RC2IE 中断使能后,未启用 TX2IE
你已经开启 RC2IE 允许接收中断,但 TX2IE(发送中断)被注释掉了。

网友A:
TX2IE = 1;

网友A:
void SerialInti() // 初始化串口
{
    TRISG2 = 1;  // RG2 为 RX 输入
    TRISG1 = 0;  // RG1 为 TX 输出

    TXSTA2 = 0x24;  // 设置 TXEN=1(使能发送),BRGH=1(高速模式)
    RCSTA2 = 0x90;  // 使能串口,允许接收
    SPBRG2 = 12;    // 8MHz 时钟下波特率 9600

    GIE = 1;   // 总中断使能
    PEIE = 1;  // 允许外设中断
    RC2IE = 1; // 允许串口接收中断
}

void __interrupt() com()
{
    if (RC2IE && RC2IF)  // 串口接收中断
    {
        char received_data = RCREG2; // 读取数据,清除 RC2IF
        TXREG2 = received_data;      // 直接回显
        while (!TRMT2);              // 等待发送完成
    }
}

void main()
{
    SerialInti();
    while (1);
}

网友B:
如果接收数据过快,可能会导致发送缓冲区溢出。

网友C(2025-09-15):
先排查硬件:检查串口引脚接线(TX/RX 是否反接)、波特率晶振是否匹配。程序上,确认 SPBRG 寄存器值是否正确(根据晶振算波特率),配置 TXSTA(使能发送)、RCSTA(使能接收),开启串口中断(如需)。可写最简程序(仅发送固定字符),用示波器测 TX 引脚是否有波形,逐步定位问题。

网友D:
先检查引脚配置,确保 TX/RX 复用正确(如 RC6/RC7)。再核对波特率计算:SPBRG 值 =(FOSC/(64 * 波特率))-1,注意振荡器频率是否匹配。还要使能 TXEN(发送)和 CREN(接收),检查中断使能位。用示波器测 TX 脚有无波形,逐步排除硬件接线和软件配置问题。

网友E(2025-12-03):
可以简化主函数逻辑,避免干扰中断

网友F:
建议中断中强制读取RCREG2并清零标志位

网友G:
TRISG2=1; 这行代码是将RG2设置为输入,确保你的硬件连接是正确的。

网友H:
pic18f56k90 串口调不通,先排查硬件:确认 TX/RX 引脚接线是否正确,波特率是否与上位机一致(如 9600)

网友I:
程序中`while(!TRMT2);` 这行代码是用来等待发送完成的,但在中断函数中使用可能会造成死循环,建议放在主循环中

网友J:
你的代码中`TX2IE`被注释掉了,这可能会导致无法发送数据

网友K:
串口通信问题通常涉及到硬件连接和软件设置

网友L:
串口通信问题通常与硬件连接、波特率设置和中断配置有关

网友M(2026-02-09):
先检查程序配置:确认 MCC 中串口波特率、时钟源(HS/PLL)匹配硬件,TX/RX 引脚映射正确;开启串口使能位,关闭流控;发送前确保 TX 缓冲区为空,接收开启中断 / 轮询。若程序配置无误,再排查硬件(电平匹配、接线)、晶振起振,可先写极简发送代码(如循环发字符)验证,排除复杂逻辑干扰。
总结
核心排查程序中串口波特率、引脚映射、使能位配置;
简化程序(极简发送代码)排除复杂逻辑干扰;
程序无问题时,再查硬件电平、接线、晶振。

网友N:
你遇到的 PIC18F56K90 串口调不通的问题,大概率是初始化配置、引脚映射或波特率计算这几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O(2026-04-21):
先检查波特率计算、时钟配置、TX/RX 引脚方向:TRISC 确保 TX 输出、RX 输入,SPBRG 值匹配 Fosc;开启 TXEN、CREN 使能串口;禁用串口引脚复用功能;用示波器测 TX 有无波形。程序若未初始化串口、时钟错误、引脚冲突,都会调不通,按步骤排查即可。

网友P:
PIC18F56K90 串口不通,先排查硬件:引脚映射、电平匹配、晶振配置。再核对软件:波特率分频、SPBRG 寄存器、收发使能位、串口引脚方向。关闭模拟功能防止引脚复用冲突,确认收发中断或查询模式配置正确。多数是时钟选错、波特率误差、引脚复用未关闭导致,逐一排查即可修复。

网友Q:
PIC18F56K90 串口 (UART) 调不通:程序 + 硬件 + 配置全排查

网友R:
先排查时钟、引脚、波特率、MCC 配置四大点:
确认内部 / 外部时钟正确,UART 依赖精准时钟;
TX/RX 引脚方向TX 输出、RX 输入,未被模拟 / 外设占用;
波特率计算正确,BRGH/16 位模式匹配;
使能 TXEN、CREN,开串口模块。
用回环测试(TX 接 RX)自测,先别接外部设备。

网友S:
中断服务函数中,你只处理了接收中断,没有处理发送中断。如果需要发送数据,应该启用`TX2IE`并添加相应的发送代码。

网友T:
先排查三点:1. 时钟配置错误,内部晶振未校准或分频异常;2. 串口寄存器、波特率、同步位、发送使能未配置完整;3. 引脚复用未关闭模拟功能。再检查 TX/RX 硬件接线、电平匹配,开启 BRG 高速模式,关闭干扰中断,逐步屏蔽外设,极简测试代码定位寄存器配置问题。

网友U(2026-05-26):
先核对晶振与波特率分频配置是否匹配,确认 TX/RX 引脚映射无误。开启串口收发使能,校验奇偶位、停止位参数一致。排查硬件接线与电平匹配,关闭引脚复用冲突功能。添加收发中断或查询标志位,确认发送寄存器清空,示波器观测波形,逐行核对初始化时序,大多是时钟分频与引脚配置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