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关于pic18f452单片机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5-02-08):
我用pic18f452单片机进行uart中断,但是不知道是哪里错了就是进不去中断,求大神指点。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错误了
void Uart_Init(void)
{

    RCSTAbits.SPEN = 1;    // 串口使能
    PIR1bits.RCIF =0;  //初始化,接受后产生中断

    TRISCbits.TRISC7 = 0;    // 异步串行接收数据输入
    TRISCbits.TRISC6 = 0;// 异步和同步主模式,TRISC<6> 零(= 0)

    // TXSTA:发送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TXSTAbits.SYNC = 0;    // 异步模式
    TXSTAbits.TX9 = 0;     // 选择8 位发送
     TXSTAbits.TXEN = 1;     // 禁止发送
    TXSTAbits.BRGH = 1;     // 高速
  //  TXSTAbits.TXEN = 1; // 使能发送

    // RCSTA:接收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RCSTAbits.RX9 = 0; // 选择8 位接收
    RCSTAbits.CREN = 1; // 使能接收器

    // BAUDCON1:波特率控制寄存器
    // BAUDCON1bits.BRG16 = 0; // 8位波特率发生器——SPBRGHx 和SPBRGx
     SPBRG = 25;  //波特率为9600

    // 外设中断允许寄存器1

    INTCONbits.GIE = 1;
    INTCONbits.PEIE = 1; // 中断控制寄存器
    PIE1bits.RCIE = 1; // 允许EUSART 接收中断
}

void    InterruptHandlerHigh(void);
//高优先级中断向量
#pragma code InterruptVectorHigh=0x08

void    InterruptVectorHigh (void)
{
  _asm
    goto InterruptHandlerHigh         //跳到中断程序
  _endasm
}

//高优先级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code
#pragma interrupt InterruptHandlerHigh

//中断函数
//功能:接收数据时点亮小灯
void InterruptHandlerHigh ()
{
        uchar ch;
        int num = 0;
        PORTCbits.RC0=0;   //点亮小灯
        //        PIR1bits.RCIF=0;
                INTCONbits.GIE = INTCONbits.PEIE = 1;

}

网友A:
#include <p18cxxx.h>

void Uart_Init(void)
{
    // 串口初始化
    RCSTAbits.SPEN = 1;    // 使能串口

    // 配置 TRISC
    TRISCbits.TRISC6 = 0;  // TX 设为输出
    TRISCbits.TRISC7 = 1;  // RX 设为输入 !!修正!!

    // TXSTA:发送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TXSTAbits.SYNC = 0;    // 异步模式
    TXSTAbits.TX9 = 0;     // 8 位发送
    TXSTAbits.BRGH = 1;    // 高速
    TXSTAbits.TXEN = 1;    // 使能发送 !!修正!!

    // RCSTA:接收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RCSTAbits.RX9 = 0;     // 8 位接收
    RCSTAbits.CREN = 1;    // 使能连续接收

    // 波特率设定(Fosc = 4MHz,目标波特率 = 9600)
    SPBRG = 25;  // 对应 9600bps

    //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PIR1bits.RCIF = 0;

    // 使能中断
    INTCONbits.GIE = 1;    // 总中断
    INTCONbits.PEIE = 1;   // 允许外设中断
    PIE1bits.RCIE = 1;     // 允许 EUSART 接收中断
}

// 高优先级中断向量
void InterruptHandlerHigh(void);
#pragma code InterruptVectorHigh=0x08
void InterruptVectorHigh (void)
{
  _asm
    goto InterruptHandlerHigh  // 跳到中断程序
  _endasm
}
#pragma code
#pragma interrupt InterruptHandlerHigh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HandlerHigh()
{
    if (PIR1bits.RCIF)  // 串口接收中断
    {
        char receivedData = RCREG;  // 读取数据,同时清除 RCIF 标志
        PORTCbits.RC0 = ~PORTCbits.RC0;  // 翻转小灯状态(调试用)
    }
}

网友A:
试试上面修改后的代码。

网友A:
✅ 修正 TRISC7 设为输入(接收需要输入模式)
✅ 修正 TXEN = 1; 以确保发送使能
✅ 正确读取 RCREG,清除 RCIF,保证能进入中断
✅ 在中断中读取数据,并翻转 LED 作为调试

网友B:
现在还在用这么老的单片机呀

网友C:
单片机的串口其实不难,在中断里接收吧?

网友D:
需要在初始化代码中确保UART接收中断使能位(RCIE)和全局中断使能位(GIE 和 PEIE)被正确设置。

网友E(2025-09-15):
PIC18F452 串口中断需正确配置:先使能 RCON 的 GIE、PEIE,PIE1 的 RCIE(接收中断)/TXIE(发送中断)。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查 PIR1 的 RCIF/TXIF 标志,处理完需清零。注意波特率匹配,避免溢出。可先写简单接收中断程序,发送固定数据验证,确保中断向量地址正确(0x08)。

网友F(2025-11-05):
PIC18F452 串口中断需先配置相关寄存器:使能串口接收 / 发送中断(RCIF/TXIF),开启全局中断(GIE)和外设中断(PEIE)。中断服务程序中先判断中断源,处理数据后清中断标志。注意波特率匹配,避免数据溢出,可结合缓冲区暂存数据,确保中断响应高效稳定。

网友G:
PIC18F452 串口中断需先配置 SCON 寄存器设置模式,使能 TXIE(发送中断)、RXIE(接收中断),并开全局中断 GIE 和外设中断 PEIE。接收中断由 RCIF 触发,需读 RCREG 清标志;发送中断由 TXIF 触发,发送完成后需软件清标志。注意中断服务程序要短,避免嵌套,确保数据处理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