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egger_AT32MCU_AddOn_Win32-X86_64_V2.0.13 运行失败

楼主(2025-02-07):
WIN10 专业版,操作系统版本号: 19045.4651

Segger_AT32MCU_AddOn_Win32-X86_64_V2.0.13 运行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
解决了,需要以管理员的方式运行这个软件

楼主:
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了:

1)JFlash 加载器件列表时,可能解析到了 AT32 相关 ELF 文件,报错,如下图红色区域,XML 文件中的 MaxSize 和 ELF 文件中的扇区对齐不匹配;
2)连接到设备失败,等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连接成功;JFlash 一直是灰色的,无法关闭,只能从任务管理器强行关闭;

网友A:
这个是addon这个版本有个mcu型号算法文件有问题导致的,下一版本会尽快更新
临时解决方法可以用ICP来更新算法,操作方式为管理员打开ICP,然后下载器选择JLink,此时会自动更新segger目录下的算法文件,ICP下载链接
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7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addon这个版本有个mcu型号算法文件有问题导致的,下一版本会尽快更新
临时解决方法可以用ICP来更新算 ...

我试了下ICP,用 AT-Link 能读取 Flash 数据,这个工具不错,还有其他功能,比JFlash 功能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