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绝对式编码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5-02-07):
绝对式编码器通过编码盘上的多个光电或磁性标记来读取当前位置,这些标记可以为每个位置分配一个独特的编码值。当电机转动时,编码器读取这些标记并将相应的位置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出。绝对式编码器有不同的类型,最常见的是单圈和多圈编码器。

单圈编码器:在单圈内提供独特的位置编码,适用于较小的旋转范围。
多圈编码器:能够跟踪多个旋转圈数,适用于需要较大旋转范围或长期连续定位的应用。

网友A:
控制精度要求高的主要是使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B:
在单圈内提供独特的位置编码,适用于较小的旋转范围。

网友:
多圈的绝对值编码器 可用于 精确的位置控制,但价格不便宜

用大容量锂电池+增量编码器代替绝对编码器位置控制的方法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3434346-1-1.html

网友C:
编码器通过光电传感器或磁传感器读取编码盘上的标记。

网友D(2025-04-10):
绝对式编码器是一种用于测量旋转角度或线性位移的传感器,它能够提供绝对位置信息,即使在断电后重新上电,也能立即读取当前位置

网友E:
绝对式编码器通常由以下部分组成:码盘(或码尺):用于旋转编码器的圆盘或线性编码器的尺子,上面刻有独特的编码图案。传感器:用于读取码盘上的编码图案,通常采用光电、磁电或电容式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将传感器读取的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出位置信息。

网友F:
绝对式编码器的核心在于其编码图案。码盘上的每个位置都有一个唯一的二进制编码,编码的位数决定了编码器的分辨率。

网友G:
一般来说编码图案通常采用格雷码,其特点是相邻位置之间只有一位发生变化,可以减少读取错误

网友H:
码盘固定在旋转轴上,随轴旋转。传感器读取码盘上的编码图案,生成二进制信号。信号处理电路将二进制信号转换为绝对位置值。

网友I:
线性编码器,码尺固定在移动部件上,随部件移动。传感器读取码尺上的编码图案,生成二进制信号。信号处理电路将二进制信号转换为绝对位置值

网友J:
绝对式编码器的输出信号通常为:并行输出:直接输出二进制编码,适用于低速应用。串行输出:通过通信协议(如SSI、SPI、CAN等)输出位置信息,适用于高速应用。

网友K:
其实编码器具有断电后重新上电的优势,其仍能读取绝对位置。

网友L:
用编码器比较合适的,其分辨率高,适用于精密控制。

网友M:
我知道的是编码器其实准确度比较好,其采用格雷码,减少读取错误。

网友N:
绝对式编码器提供了一种稳定、准确的位置反馈机制,特别适合在需要持续定位和高精度控制的应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