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一下HC32F4A0 关于DMA映射关系(已解决)

楼主(2025-02-07):
以前用STM32和GD32的时候,DMA都有一个通道映射表,小华这个资料翻遍了都没有,搜到一些资料也是直接就用了,不知道他们资料哪里看的,

回复:经确认,通道可以任意配置,没有固定关联

网友A:
外设的详细描述应该是在参考手册中

网友B:
在自动运行系统(AOS)章节,HC32F4A0的DMA可以随意映射到任意你没用过的DMA通道,不是固定的。

这资料真的有点少,

网友C:
看看用户手册,找不到,就参考类型相似的单片机的资料。

网友C:
找不到,也可以参考其他型号,用程序来试验。

网友D:
相关的手册肯定有说明的啊。

网友D:
或者看DMA的头文件。

网友E(2025-03-31):
可以根据应用的需求,选择 DMA 通道与相应的外设进行连接,而不必担心固定的通道映射表。

网友F: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