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复位脚怎么转换成GPIO

楼主(2025-02-08):
GPIO, IO, gp, pi, HC
   HC89F1603这个芯片的P2.7为复位脚,怎么切换,文档写的OPTION,这个怎么进行声明?有知道的吗?请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需要复用配置成普通IO,不过你把复位引脚都用了,你不需要外部硬件复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复用配置成普通IO,不过你把复位引脚都用了,你不需要外部硬件复位吗? ...

不需要外部复位

网友B:
用库函数写啊

楼主:
圣芯原厂提供的库没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圣芯原厂提供的库没有找到

嘶 那有些惨

楼主:
感觉原厂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