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413在EEPROM写操作时,/*IO口感觉会有一下跳变,(外界的LED会闪烁一下)*/

楼主(2025-02-08):
void IAPWrite(uint Addr,uchar Value,uchar IAPArea)
{
        EA = 0;
        IAPADE = IAPArea;  //IAPArea=0x02
        IAPDAT = Value;      //写入数据Data
        IAPADH = ((Addr>>8)&0X7F);   //写入地址的高5位

        IAPADL = Addr;
        IAPKEY = 240;                   //IAP开启保护控制时间
        IAPCTL = 0x0A;     //CPU hold time为2ms,写入操作命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APADE = 0x00;      //MOVC指向ROM
        EA = 1;

}

网友A:
EEPROM写操作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引起电源电流的波动。如果电源设计不够稳定或者去耦电容不足,这种波动可能会影响到MCU的其他部分,包括IO口电平。

网友B:
程序逻辑或时序问题

网友C:
MCU在进行EEPROM写操作时,如果写入失败或遇到其他异常情况,可能会产生复位信号。这种复位信号会导致MCU重新启动,IO口状态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化。
内部电路干扰:

网友D:
EEPROM写操作涉及到高压编程,这可能会产生电磁干扰,影响到MCU内部的其他电路,包括控制IO口的电路。

网友E:
可能是外部电路影响

网友F:
优化程序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