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教如何选择电池保护IC的过压检测值

楼主(2025-02-08):
最近需要做一个电池保护板

翻了翻常见品牌型号的保护ic,发现过充检测电压值很少等于4.20V,多数都是要高一些,比如4.25/4.75/4.3V等,放电截至电压很多也是2.4/2.3

请问下选择保护IC的过充过放电压值,和电芯本身的电压参数有没有什么可参考的关联关系。

比如一般电芯充电限制电压为4.2V,放电截至电压为2.5V,如果选择过充阈值4.3V,过放2.4V的保护IC会不会有问题? 还是必须选过充4.2V,过放2.5V的才安全?

网友A:
你的结论是对的。

网友B:
常见的锂电池,过冲保护电压就是4.25V,±0.05V。
也就是说,锂电池最高电压可能会达到4.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