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32 位 PSOC™ Arm® Cortex® 微控制器PSOC™ 4100 - Intelligent Analog资源合集

楼主(2025-02-08):
产品描述
柏树PSoC®4蓝牙®低功耗使用业界最集成的一芯片蓝牙®低能耗解决方案,轻松设计您的下一代智能设备
《PSoC® 4 Bluetooth® Low Energy:轻松设计下一代智能设备》介绍了 PSoC 4 BLE 芯片。它集成蓝牙低功耗技术、ARM® Cortex™-M0 内核、大容量存储及丰富外设,如可编程模拟前端、数字模块等。具有低功耗、宽电压等优势,通过 PSoC® Creator™可便捷添加蓝牙功能。适用于多种领域,还提供开发套件与工具,助力开发者快速上手设计。

柏树PSOC®4 M系列
《PSoC® 4 M 系列》是一款 32 位 ARM® Cortex®-M0 单芯片解决方案。具有 12 个可编程模拟块用于设计模拟前端,16 个可编程数字块实现协处理器和接口。支持多达 55 个 I/O 的 CapSense 功能,还具备双 CAN 模块、DMA 等。有多种封装形式,电压范围 1.7 - 5.5V。提供开发套件与相关资料,可满足复杂混合信号嵌入式设计需求。

柏树PSOC® 4 S系列用ARM®CORTEX-MO+和世界上最可靠、功耗最低的高性能传感器解决方案替换遗留下来的8-/16-BiT单片机
《PSoC® 4 S 系列》采用 ARM® Cortex-M0+,引入第四代 CapSense®技术。具有强抗噪性(SNR>300:1),能满足家电 IEC 61000 标准,且支持液位感应与自动校准。其可编程模拟和数字模块丰富,可降低功耗,有多种封装形式。提供低成本开发套件,包含编程调试器等,还有多种配件,满足混合信号嵌入式设计需求。

用户手册
CY8CKIT-041-41XX快速入门指南PSOC®410OS 先锋套件
《CY8CKIT - 041 - 41XX 快速入门指南:PSoC® 4100S 先锋套件》介绍了该套件的内容,包括 PSoC® 4100S 先锋板、USB 线等。说明了使用方法,如连接电脑、触摸色域三角形选颜色、按 CapSense 按钮调亮度等,还介绍了打开套件外壳及主板引脚等信息,为用户快速上手该套件提供了详细指导,可用于相关开发与测试。

PSoC®4100 PS原型制作指南
《PSoC® 4100 PS 原型制作指南》围绕 CY8CKIT - 147 套件展开,涵盖软件安装(含 PSoC Creator 等)、套件操作(编程调试、桥接功能、固件更新)、代码示例使用等内容,还介绍了硬件详情、原理图、物料清单等。旨在助力开发者利用该套件进行 PSoC 4100PS 设备开发,通过详细步骤与说明,为嵌入式应用设计提供全面支持与指导。

CY8CKIT-147 PSOC®4100PS 原型制作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CY8CKIT - 147 PSoC® 4100PS 原型制作套件快速入门指南》展示了该套件的模块图,包含 PSoC 4100PS 目标设备与 PSoC 5LP(KitProg2)等。介绍了代码示例操作,如通过 USB 连接为开发板供电,此时状态灯和用户灯有相应显示,并提醒参考套件指南了解 KitProg2 模式切换,还提供了 PSoC 4100PS 和 PSoC 5LP 的引脚描述,助力用户快速上手。

CY8CKIT-147 PSO™4100PS原型开发套件发行说明发布日期:2018年3月8日
《CY8CKIT - 147 PSoC® 4100PS 原型开发套件发行说明》介绍了该套件内容,包括开发板、指南等,其代码示例需 PSoC Creator 4.2 及以上版本,编程还需特定版本的 PSoC Programmer 和 KitProg2。说明了安装途径、套件版本,提及局限与问题可参考芯片手册,还介绍了文档位置、技术支持及相关网页信息,为用户提供全面指导。

CY8CKIT-041-40XX快速入门指南PSOC®4 S系列先锋套件
《CY8CKIT - 041 - 40XX 快速入门指南:PSoC® 4 S 系列先锋套件》介绍了该套件的内容,包含开发板、USB 线等。说明了使用方法,如连接电脑后触摸色域三角形选颜色、按 CapSense 按钮调亮度等,还介绍了打开套件外壳及主板引脚等信息,同时提供了获取相关软件和文件的途径,助力用户快速上手该套件。

KitProg2 用户指南
《KitProg2 用户指南》介绍了 KitProg2 这一具有多种功能的板载编程调试器。涵盖其在不同开发套件中的应用、多种操作模式(如编程、调试、存储编程等)及各模式下的设置与操作步骤,还包括 USB 桥接功能的使用、为 PSoC 5LP 开发应用的方法以及故障排除与固件更新内容,为用户使用 KitProg2 提供全面指导。

数据表
英飞凌 - PSoC 4 CSP 引导加载程序十六进制文件 - 数据表 - 版本 12.00
这是英飞凌推出的关于 PSoC 4 芯片级封装(CSP)引导加载程序十六进制文件的版本为 12.00 的英文数据表。文件中可能详细介绍了 PSoC 4 CSP 引导加载程序的功能特性、工作原理,以及相关十六进制文件的格式、内容和使用方法等。还可能包含与引导加载相关的硬件接口说明、软件配置要求,为开发人员利用 PSoC 4 CSP 进行系统开发和固件更新等操作提供重要的技术参考依据。

英飞凌 - PSoC 4 芯片级封装(CSP)引导加载程序项目文件 - 数据表 - 版本 12.00
这份英飞凌的文档是关于 PSoC 4 CSP 引导加载程序项目文件的数据表,版本为 12.00。PSoC 4 芯片广泛应用于各类嵌入式系统,而引导加载程序在系统启动和固件更新等环节至关重要。该数据表可能包含项目文件的详细信息,如文件结构、各部分功能、代码示例等。还可能有与硬件设计相关的说明,以及在不同开发环境下的配置指导,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参考资料,助力项目顺利开展。

PSoC®4: PSoC 4100 系列数据手册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
《PSoC® 4: PSoC 4100 系列数据手册》介绍了 PSoC 4100 系列芯片。它具有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模拟和数字模块等。拥有多种封装形式,工作电压 1.71V - 5.5V,具备低功耗特性。提供丰富的开发支持,包括文档、工具和在线资源。详细列出了电气规范、各外设性能参数等,为芯片的应用开发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

应用文档
ModusToolbox 的设备固件更新(DFU)中间件(MW)™
《ModusToolbox 的设备固件更新(DFU)中间件(MW)™》介绍了用于英飞凌 PSoC™ 等 MCU 产品的 DFU 中间件。涵盖其应用编程接口、构建说明和多种用例,还包括支持的文件格式、主机命令/响应协议等内容。阐述了基于 DFU MW 的解决方案类型、中间件特性、生态系统、架构及工作流程等,为使用该中间件进行设备固件更新开发提供了全面指导。

PSOC™40%折扣
《PSoC™ 4 中断》介绍了 PSoC 4 中断相关内容,包括中断架构、触发源、优先级等基础知识,以及在 ModusToolbox™ 和 PSoC™ Creator 中的设置方法,如中断源使能、向量设置等,还涵盖调试技巧、高级主题(如异常处理、中断延迟优化),并列举相关示例代码和开发工具,为 PSoC 4 中断应用开发提供全面指导。

FFT用于PSoCTM4中的电弧故障检测
《FFT 用于 PSoC™ 4 中的电弧故障检测》旨在利用 PSoC™ 4 实现两通道 64 点 FFT 以检测电弧故障。文中详述了项目设计,包括输入缓冲器、ADC、PWM 触发及 UART 等模块设置,介绍了代码流程与功能,如数据采集、FFT 计算及结果传输等,还提及相关附录内容,如套件问题、数据显示、抗混叠滤波等,为电弧故障检测应用提供了技术参考。

PSOC™4及PSOCCAPSENSET™设计指引
《PSoC™ 4 及 PSoC™ 6 MCU CAPSENSE™设计指南》围绕电容式触摸感应技术展开。介绍了 CAPSENSE 基础原理,涵盖自容、互容检测方式及信号处理等。阐述不同世代特点与优势,如第 5 代提升了 SNR 等性能。详细说明设计流程,包括工具使用(如 PSoC Creator、ModusToolbox)及参数调整方法,还涉及耐液性设计与性能优化,助力开发者实现高效电容感应设计。

PSoC™4 IEC 60730B类和IEC 61508SIL 安全软件库(适用于ModusToolbox)T™
《PSoC™ 4 IEC 60730 B 类和 IEC 61508 SIL 安全软件库(适用于 ModusToolbox)》针对 PSoC™ 4 MCU,介绍了符合 IEC 60730 B 类和 IEC 61508 SIL 标准的安全软件库。涵盖多种测试功能,如 CPU 寄存器、内存、通信等测试,详细说明了各测试的 API 函数及实现方法,还包括库的使用步骤、示例项目和测试文件等内容,助力提升应用可靠性与安全性。

接近感应与CAPSENSETM
《接近感应与 CAPSENSE™》介绍了基于英飞凌 CAPSENSE™技术设计接近感应解决方案的指南。涵盖技术原理、设计挑战与应对策略,如低功耗、大感应距离等。详述了传感器布局、固件设计、参数调整及故障排除方法,包括不同类型传感器布局、多种滤波器使用、各类参数调优等内容,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支持,助力实现可靠的接近感应应用。

PSoCT™ Creator-引导程序简介
《PSoC™ Creator - 引导程序简介》介绍了引导程序的理论与技术,阐述其在 PSoC™ 3、4、5LP 中使用 PSoC™ Creator 的实现方法。涵盖引导程序设计要点,如内存使用、通信端口、故障恢复等,详细说明了在 PSoC™ Creator 中构建、添加应用、调试、定制引导程序及项目加载等操作,还涉及双应用引导程序相关内容,为用户提供全面指导。

PSoC4I2C引导加载程序
《PSoC4 I2C 引导加载程序》介绍了在 PSoC™ 4 中基于 I2C 的 Bootloader。涵盖相关术语、功能流程及进入方法,详述了 I2C Bootloader、Bootloadable 项目和 I2C Bootloader 主机的创建、配置与编译步骤,包括组件添加、引脚分配等操作,还涉及测试项目配置与结果验证,为用户利用 I2C 接口实现 PSoC™ 4 引导加载提供全面指导。

CAPSENSE™入门
《CAPSENSE™入门》为不熟悉电容式触摸感应的用户提供全面指南。涵盖技术基础,如自电容、互电容感应方法及多种传感器结构。详细介绍设计流程,包括覆盖层、ESD、EMC 等注意事项及软件滤波、功耗处理。讲述接近感应应用与设计,提供引脚分配、PCB 布局等指南。还涉及器件选择、资源推荐,助力用户设计出可靠的 CAPSENSE™系统。

英飞凌 - AN86526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这是英飞凌推出的编号为 AN86526、版本为 09.00 的英文应用笔记。作为一家知名半导体企业,英飞凌的应用笔记通常极具技术价值。这份笔记大概率围绕其特定产品或技术,可能是某款芯片、传感器或者系统解决方案。笔记内容或涵盖产品详细特性、技术原理、应用场景示例,以及硬件设计、软件编程方面的指导,助力工程师解决实际开发难题,将英飞凌技术更好地融入项目中。

英飞凌 - AN92239:有源低通(ALP)滤波器库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此为英飞凌发布的编号为 AN92239、版本 03.00 的英文应用笔记,聚焦于有源低通(ALP)滤波器库。在信号处理领域,有源低通滤波器可有效滤除高频噪声、保留低频信号,用途广泛。该笔记会详细介绍 ALP 滤波器库的各项特性,提供使用方法和配置指南,还可能包含设计示例与实际应用案例。对电子工程师而言,是借助英飞凌技术开展信号处理设计的实用参考资料。

英飞凌 - AN92239:接近感应示例项目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这份由英飞凌发布的编号为 AN92239、版本为 03.00 的英文应用笔记,专注于接近感应示例项目。接近感应技术在智能家居、消费电子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应用。笔记中会提供一系列接近感应的示例项目,涵盖从硬件电路设计到软件代码实现的详细内容。还可能包含项目的调试步骤、测试方法以及针对可能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帮助开发者快速掌握并运用接近感应技术。

PSoC®4中断
《PSoC® 4 中断》介绍了 PSoC 4 的中断架构,包括 32 个中断线及优先级、多种中断源(如 GPIO、定时器等)与触发方式。阐述了 PSoC Creator 对中断的支持,如组件配置、优先级设定及 API 函数。说明了编写中断服务子程序的方法及调试提示,还涵盖异常事件、中断延迟优化、组件内置中断、向量编号强制设定等高级主题,助力开发者高效应用中断功能。

英飞凌 - AN84858 应用笔记 - 版本 15.00
这是英飞凌公司发布的编号为 AN84858、版本为 15.00 的英文应用笔记。英飞凌作为半导体行业的领先企业,其应用笔记往往围绕自身产品或技术解决方案展开。此笔记可能针对某一特定产品线或技术领域,详细介绍产品特性、工作原理、应用电路设计、参数配置等内容。为工程师和开发者在产品选型、系统设计、调试优化等方面提供全面且深入的技术指导,助力他们高效完成项目开发。

使用外部微控制器对PSoC™4进行编程(HSSP)
《使用外部微控制器对 PSoC™ 4 进行编程 (HSSP)》介绍了通过外部微控制器利用 HSSP 对 PSoC™ 4 编程的方法。涵盖 HSSP 固件架构各层(物理层、数据包层等)及相关文件、编程步骤、超时参数计算、硬件连接、代码移植要点等内容,还包括测试项目示例及问题解决技巧,为实现 PSoC™ 4 的高效编程提供全面指导。

PSoC4 硬件设计的注意事项
《PSoC 4 硬件设计的注意事项》涵盖 PSoC 4 硬件设计多方面内容,包括根据引脚、尺寸等选择合适封装,按要求连接电源引脚并注意电源上升等问题,合理配置时钟与复位,利用 SWD 接口编程调试,依序分配 GPIO 引脚,妥善放置组件,关注模拟模块如 SAR ADC、运算放大器等设计要点,为 PSoC 4 硬件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PSoC4初级
《PSoC 4 入门》介绍了 PSoC 4 这一基于 Arm® Cortex®-M0/M0+的可编程片上系统,涵盖其丰富功能集如 CPU、存储器、数字和模拟子系统等。阐述了其相比 MCU 的优势,还详细展示了首个设计项目的构建、编程及相关套件操作步骤,并列举大量代码示例及对应文档,为初学者提供全面的 PSoC 4 学习资料。

PSoC®4-使用 GPIO 引脚
《PSoC® 4 - 使用 GPIO 引脚》介绍了 PSoC 4 GPIO 引脚的使用方法。涵盖其基础知识如多种功能与物理结构,讲解在 PSoC Creator 中的配置操作,包括引脚组件符号、自定义程序等内容,还提供了如切换 LED、中断设置等实用技巧及示例项目,并提及相关应用笔记,为开发者有效利用 PSoC 4 GPIO 引脚提供全面指导。

PSoC®3、PSoC 4和PSoC5LP中引导加载程序的简介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中引导加载程序的简介》介绍了 Bootloader 原理与技术,涵盖术语定义、功能流程、设计要点等内容,如存储与模块配置、时序、通信端口设置等。阐述了在 PSoC 器件中使用 PSoC Creator 实现 Bootloader 的方法,包括项目创建、组件添加配置、调试及自定义,还提及双应用 Bootloader 相关注意事项,为开发者提供全面指导。

PSoC®4和 PSoC模拟协处理器的低功耗模式以及降低功耗技术
《PSoC® 4 和 PSoC 模拟协处理器的低功耗模式以及降低功耗技术》介绍了 PSoC 4 和模拟协处理器的 5 种功耗模式(活动、睡眠、深度睡眠、休眠、停止),包括其特点、唤醒源和转换方式等,还阐述了如关闭未用组件、调整时钟频率等降低功耗技术及相关注意事项,并通过多个示例项目展示应用,为低功耗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PSoC®4 segment LCD 直接驱动模式
《PSoC® 4 segment LCD 直接驱动模式》介绍了 PSoC 4 集成的 LCD 驱动器驱动 segment LCD 显示屏的相关内容。涵盖其驱动模式特性、基础知识、PSoC Creator 组件及操作,对比了 PWM 和数字关联驱动模式,阐述低功耗操作方法,还展示了结合 CapSense 的用户界面解决方案及多个示例项目,助力开发者利用 PSoC 4 实现高效显示设计。

英飞凌 - PSoC 41 代码示例 -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这是英飞凌推出的版本为 09.00 的英文应用笔记,聚焦于 PSoC 41 系列的代码示例。PSoC 41 是英飞凌旗下具有广泛应用的微控制器系列。该笔记包含丰富的代码示例,覆盖了 PSoC 41 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如通信接口、传感器控制等。每个示例都可能配有详细的注释和说明,介绍代码的功能、实现思路以及如何在实际项目中运用,为开发者快速上手和深入掌握 PSoC 41 开发提供了实用的参考。

英飞凌 - PSoC 4 功耗估算器应用笔记 v09_00 - 英文
该文件包含多个工作表。'Instructions' 或为使用说明,引导用户了解功耗估算流程。'Summary' 可能是概要,总结关键信息。'Config (1)' - 'Config (5)' 应是不同配置情况,用于设置不同条件以估算功耗。'CalcData' 可能存储计算相关数据,'Options' 或提供可选参数设置,'UDBData' 或许涉及特定数据。整体围绕 PSoC 4 功耗估算,为用户提供全面工具和参考。

使用PSoC4实现AFE
《使用 PSoC4 实现 AFE》介绍了如何用 PSoC4 为电压、电阻、电容输出型传感器设计模拟前端(AFE)。文中针对每种传感器类型详述了 AFE 实现方法,如电压输出传感器的放大滤波电路、电阻传感器的电流源及比例电阻分压器法、电容传感器的单斜率和西格玛德尔塔调制器法等,并进行了性能分析,还给出了 PSoC4 与传感器接口的代码示例。

PSoC®4段 LCD 直驱
《PSoC® 4 段 LCD 直驱》介绍了 PSoC 4 集成的 LCD 驱动器驱动段式 LCD 显示屏的相关技术。文中阐述了其驱动模式特点、段式 LCD 基础知识,以及 PSoC Creator 组件的使用方法,对比了 PWM 和数字关联驱动模式的性能与功耗,还提供了低功耗操作策略及多个示例项目,展示了结合电容式触摸感应的用户界面解决方案。

更多技术信息
PSoC4100S 增强版PSoC 4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PSoC4100S 增强版 PSoC 4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由 Infineon 公司提供。此手册详述了 PSoC4100S 增强版的众多寄存器信息,涵盖控制器局域网(CAN)、接收、发送等 31 类寄存器,对每类寄存器的地址、功能、位定义及操作方式等均有精确说明,是开发人员深入理解和高效应用该芯片的关键参考资料,有助于精准进行硬件设计与软件开发。

PSoC 4100S 及 PSoC 4100S PlusPSoC4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PSoC 4100S 及 PSoC 4100S Plus PSoC4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详细介绍了 PSoC4100S 和 PSoC4100S Plus 设备。涵盖 CPU 系统、系统资源、各类数字和模拟外设等内容,对其功能、寄存器、操作模式及中断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说明,为设计人员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有助于深入理解和开发基于这些芯片的应用。

PSoC4: PSoC4100S Plus256KB系列数据手册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
《PSoC4 PSoC4100S Plus256KB 系列数据手册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介绍了 PSoC 4100S Plus 256KB 芯片。它具有 48MHz Cortex-M0+ CPU、丰富的存储及多种外设。涵盖模拟、数字模块,如 SAR ADC、运算放大器等,支持多种通信协议。提供了电气规范、引脚功能、封装等信息,为芯片的应用开发提供了全面参考。

PSoC4100PS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PSoC4100PS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由 Infineon 公司提供,详细介绍了 PSoC4100PS 芯片架构。涵盖 CPU、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系统等方面,包括 Cortex - M0 + CPU、多种通信接口、丰富的定时器和计数器等功能模块,还涉及中断处理、电源管理、时钟系统等内容,为芯片的应用开发提供全面技术支持,有助于工程师深入理解和高效使用该芯片进行系统设计。

PSoC 4100PS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PSoC4100PS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由 Infineon 公司提供,是 PSoC4100PS 芯片的重要参考资料。它详细列出了如 AROUTE、Cortex M0+、TCPWM 等 27 类寄存器信息,涵盖地址、功能、位定义及操作方式等内容,为芯片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的寄存器操作指导,有助于其深入理解芯片功能,高效进行相关硬件和软件开发工作。

PSoC 41XX_BLE/42XX_BLE系列PSoC®4 BLE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 41XX_BLE/42XX_BLE 系列 PSoC 4 BLE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基于 ARM Cortex - M0 CPU 的 PSoC 4 器件,涵盖其系统架构、CPU 系统、系统资源子系统、数字与模拟系统等内容,包括各模块功能、寄存器配置、操作模式、中断处理、低功耗模式等方面,为 PSoC 4 BLE 器件的开发应用提供了全面技术指导,助力工程师进行系统设计与开发。

PSoC4100M/4200M系列PSoC®4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 4100M/4200M 系列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详细列出了如 UDB 阵列库控制、CAN、定时器等 27 类寄存器信息,涵盖地址、功能、位定义及操作方式等内容。为芯片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的寄存器操作指导,有助于其深入理解芯片功能,在硬件设计与软件开发过程中,能准确配置和高效利用这些寄存器,推动相关项目的顺利开展。

PSoC 4100/4200系列PSoC®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
《PSoC 4100/4200系列PSoC®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由赛普拉斯(现英飞凌)提供。它详细介绍了 PSoC 4100/4200 系列产品,基于 ARM Cortex - M0 CPU,涵盖中央处理器、存储器、系统资源等多方面内容。包括多种中断处理机制、丰富的电源模式、各类通信模块(如 SPI、UART、I2C)及通用数字模块等,为嵌入式系统设计人员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助力系统开发与设计。

PSoC4100/4200系列PSoC®4架构TRM (技术参考手册)
《PSoC 4100/4200 系列 PSoC®4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 PSoC 4100/4200 系列产品。它涵盖 CPU 系统、存储系统、各种外设资源(如 GPIO、时钟、电源等)及数字和模拟系统等方面。包括多种通信接口、中断处理机制、低功耗模式等内容,为嵌入式系统设计人员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有助于开发人员深入了解该系列产品架构及功能,助力系统设计与开发。

PSoC4100M/4200M系列PSoC®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PSoC 4100M/4200M 系列 PSoC®4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 PSoC 4100M/4200M 系列产品架构。其基于 ARM Cortex - M0 CPU,涵盖 CPU 系统、存储、各种外设资源(如 GPIO、时钟、电源等)及数字和模拟系统等方面内容,包括多种通信接口、中断处理机制、低功耗模式等,为嵌入式系统设计人员提供全面技术参考,助力系统开发与设计。

PSoC4100-BLE/4200-BLE系列PSoC® 4 BLE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PSoC4100 - BLE/4200 - BLE系列PSoC® 4 BLE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主要围绕该系列产品的寄存器展开。它详细说明了 PSoC 4 BLE 系列中各类寄存器的功能、配置方法及相关操作细节,涉及蓝牙低功耗相关的模块控制、数据传输、状态监测等方面的寄存器应用,为开发人员在利用这些寄存器进行蓝牙功能开发与系统集成时提供关键的技术指导。

产品质量报告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71801版本*A2022年8月
该报告是柏树半导体(现为英飞凌)针对 PSoC 4100 和 PSoC 4200 器件系列的产品认证报告,报告编号 QTP#171802,版本 A,日期为 2022 年 8 月。报告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制造工艺、封装信息、电气测试及可靠性测试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操作寿命、数据保持、静电放电等多项测试,测试结果均为通过,为产品的可靠性提供了保障。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5510版本*A2022年8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的产品认证报告,编号 QTP#155101 版本 A,日期为 2022 年 8 月。针对 PSoC 模拟协处理器器件系列 S8PFHD - 10、Fab25 进行测试,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信息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操作寿命、数据保持、静电放电等,测试结果均为通过,为该产品的可靠性提供了有力依据,确保其能满足市场需求。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72202 版本*A2022年8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的产品认证报告,编号 QTP#172203 版本 A,2022 年 8 月发布。针对 PSoC 4100M 和 PSoC 4200M 器件系列 S8PFHD - 10P、Fab25(AL BEOL 互连)进行测试。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信息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操作、数据保留、静电放电等多项,测试结果均为通过,表明产品可靠性高,能满足市场需求。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72308版本*A2020年10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的产品认证报告,编号 QTP#173204 版本 A,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针对 PSoC 4100S Plus 器件系列 S8SPFHD - 10、Fab25(Cu BEOL 互连)进行测试。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信息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操作、数据保留、静电放电等,测试结果均为通过,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可满足市场需求。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80418版本*A2022年8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的产品认证报告,编号 QTP#180417 版本 A,2022 年 8 月发布。针对 PSoC 4100S 器件系列 S8SPF - 10P、Fab25(Cu BEOL 互连)进行测试。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信息等,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操作、数据保留、静电放电等项目,测试结果均为通过,表明产品性能可靠,能满足市场需求。

赛普拉斯半导体产品合格报告QTP#183601版本**2019年4月
这是赛普拉斯(现英飞凌)的产品认证报告,编号 QTP#183601,版本为 2019 年 4 月。针对 PSoC 模拟协处理器器件系列 S8PFHD - 10、Fab 3 HHGrace 进行测试。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信息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操作、数据保留、静电放电等多项,测试结果均为通过,表明该产品可靠性良好,能满足市场需求。

QTP#202121001:使用S8PFHD-10R技术在Fab25制造的PSoC4100M/PSoC420M Cu BEOL
这是一份来自赛普拉斯(现英飞凌)的产品认证报告,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1 日,编号 QTP#202121001。主要针对在 Fab25 制造且采用 S8PFHD - 10R 技术的 PSoC 4100M / PSoC 4200M Cu BEOL 产品进行测试,测试范围涵盖 CY8C4245、CY8C4246、CY8C4247 等,评估结果为通过,但报告中未详细列出测试的具体过程和数据等内容。

QTP#202901:PSoC的资格™4100S Plus设备采用S8SPF-10R技术,在UMC Fab 121制造
这是英飞凌的一份产品认证报告,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16 日,编号 QTP#202901。针对在 UMC Fab 12I 制造、采用 S8SPF - 10R 技术的 PSoC™ 4100S Plus 设备(CY8C4127)进行测试,测试项目包括 BIASED HAST、EFR、LFR 等多种可靠性测试。经评估,测试结果为通过,表明该产品在各项测试条件下表现良好,满足相关质量标准。

产品鉴定报告质量测试编号#202903
这是英飞凌的产品鉴定报告(QTP#202903),关于 CY8C41xx / S8CUSPF - 10R PSoC 4100S Max 可编程片上系统。报告涵盖电气应力、环境应力及机械应力测试结果,如早期失效(EFR)、耐久性与数据保持(EDDR)等测试均通过。该产品依据 JEDEC 标准完全合格,还介绍了产品特性、封装等信息,同时给出了文档历史及相关注意事项。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92906 版本*B2023年6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的产品认证报告,编号 QTP#192905 版本 B,2023 年 6 月发布。针对 PSoC 4 - MC 器件系列 S8SPFHD - 10、Fab25(Cu BEOL 互连)进行测试,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操作、数据保留、静电放电等,测试结果均为通过,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可满足市场需求。

产品鉴定报告赛扬8C4127/赛扬8C4247PSoC4XX7_BLE系列可编程系统芯片(PSoC)
这是英飞凌的产品鉴定报告,针对 CY8C4127/CY8C4247 等 PSoC 4XX7_BLE 系列可编程片上系统及蓝牙低功耗可编程无线芯片。报告涵盖电气应力、环境应力等测试结果,如早期失效(EFR)、高温操作寿命(HTOL)等测试均通过,符合 JESD47 商业/工业应用标准。同时介绍了产品特性、测试条件缩写及文档历史等信息,并给出相关注意事项。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 1235O2 版本*E2015年6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的产品认证报告,编号 QTP#123502 版本 E,2015 年 6 月发布。针对 PSoC4A 器件系列 S8PF - 10R 技术、Fab 4 CMI 进行测试。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等内容,介绍了多种封装信息。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操作、数据保留、静电放电等项目,测试结果均为通过,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能满足市场需求。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 1349904版本*A 2015年7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的产品认证报告,编号 QTP#134904 版本 A,2015 年 7 月发布。针对 PSoC4A 器件系列 S8PF - 10R、Fab8F UMC 进行测试,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操作、数据保留、静电放电等项目,测试结果均为通过,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能满足市场需求。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QTP#144800版本*C2016年8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的产品认证报告,编号 QTP#144805 版本 C,2016 年 8 月发布。针对 PSoC4A - M 器件系列 S8PFHD - 10P 技术、Fab 4 CMI 进行测试,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操作、数据保留、静电放电等项目,测试结果均为通过,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能满足市场需求。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60201版本*A2017年8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的产品认证报告,编号 QTP#160202 版本 A,2017 年 8 月发布。针对 PSoC® 4100S 系列器件 S8SPF - 10P、Fab25 进行测试,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操作、数据保留、静电放电等项目,测试结果均为通过,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能满足市场需求。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51402版本2016年1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的产品认证报告,编号 QTP#151403 版本**,2016 年 1 月发布。针对 Cypress Fab25 的 S8 技术及 PSoC4A 器件 S8PF - 10R 进行测试,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操作、数据保留、静电放电等项目,测试结果均为通过,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能满足市场需求。

PSOC™ 4100 - Intelligent Analog 子类别
英飞凌32 位 PSOC™ Arm® Cortex® 微控制器PSOC™ 4100S Max资源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