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路疑问

楼主(2025-02-08):
各位坛友,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电平转换芯片输入端已经拉低,但是输出端还是为高,无法拉低,就导致后面的MOS管一直导通,大家帮忙看看是用的不对,还是其它问题,下面附上原理图。

网友A:
1.断开R54,先测量U16本身是否正常
2.断开R59,再试试
3.Q7是不是接反了

收到,!谢谢坛友。我会逐个排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