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USB 下载模式原理

楼主(2025-02-09):
CH552/CH549 内置 USB Bootloader,可以在特定的硬件触发条件下进入 USB 下载模式,使 PC 端的烧录工具(如 WCHISPTool)能够直接识别并下载固件。其基本原理如下:

当 MCU 复位时,它会检查特定引脚的状态或内部 Flash 状态。
如果符合 Bootloader 进入条件,则 MCU 进入 USB Bootloader 模式,等待 USB 连接。
通过 PC 端工具,用户可以下载新的固件到 Flash 中。

官方推荐使用 按键组合 + 复位 的方式进入 USB 下载模式,具体步骤如下:

按住下载键(通常是 P3.4 / IO 按键)。
按下并释放复位键(RESET)。
松开下载键,此时 MCU 应进入 USB Bootloader 模式,PC 端工具应能检测到设备。

该方式的不足之处
虽然上述方法在理论上可行,但在实际使用中存在以下不足:

需要双手操作:

一只手按住下载键,另一只手需要操作复位键,操作较繁琐。
若设备没有设计良好的按键布局,操作会更困难。
容易失败:

按键时序要求严格,若用户按键时间稍有偏差,可能无法成功进入下载模式。
在 USB 供电情况下,复位后可能会因为干扰导致进入异常状态。
对外设影响较大:

部分外设在复位过程中可能受到干扰,导致 USB 连接不稳定或未被识别。
需要手动检查是否成功进入 Bootloader,增加了调试成本。

为了改善 USB 下载模式的体验,可以考虑以下优化方案:

使用单键进入模式:利用 GPIO 电平检测,改进 Bootloader 触发方式,避免复杂按键组合。
软件触发 Bootloader:在应用程序内提供进入 Bootloader 的功能,避免手动操作。
自动检测 USB 连接:在 Bootloader 代码中增加 USB 连接状态检测,实现智能进入 USB 下载模式。
综合来看,官方的 USB 下载模式虽然可用,但仍有优化空间,特别是在提升用户体验和成功率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