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STC8G1K08 的代码实现

楼主(2025-02-12):
这里是 STC8G1K08 的代码实现,它用于自动控制 CH552/CH549 进入 USB 下载模式,核心功能包括:
  • 控制 CH552 的电源(上电/断电控制)。
  • 模拟按键时序(P3.4 低电平触发 Bootloader)。
  • 设定 USB UDP(D+ 上拉),确保 PC 正确识别设备。
  • 通过 UART 接收指令 触发下载模式(如上位机发送 "DL")。
1. 硬件连接STC8G1K08CH552/CH549功能
P1.0RESET控制复位
P1.1P3.4触发 Bootloader
P1.2USB UDP控制 D+ 上拉
P1.3MOSFET (VCC)控制供电
P3.0 (RXD)UART RX上位机命令
P3.1 (TXD)UART TX反馈状态
GNDGND共同地
2. 代码实现c
复制编辑

#include <STC8G.H>#include <stdio.h>#define PWR_CTRL  P13  // 控制 CH552 供电#define RST_CTRL  P10  // 控制 CH552 复位#define BOOT_KEY  P11  // 控制 P3.4(进入 Bootloader)#define USB_CTRL  P12  // 控制 UDP(USB D+ 上拉)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ms; i > 0; i--)        for (j = 110; j > 0; j--);}// 进入 USB Bootloader 模式void enter_bootloader() {    PWR_CTRL = 0;   // 断电 CH552    delay_ms(50);   // 确保完全掉电        BOOT_KEY = 0;   // 按住 P3.4(模拟下载键)    PWR_CTRL = 1;   // 重新上电 CH552    delay_ms(10);   // 确保上电稳定    RST_CTRL = 0;   // 复位 CH552    delay_ms(5);        RST_CTRL = 1;   // 释放复位    delay_ms(50);   // 等待 Bootloader 启动    BOOT_KEY = 1;   // 释放下载键    USB_CTRL = 1;   // 启用 USB UDP 上拉    delay_ms(100);  // 确保 USB 设备枚举完成}// UART 初始化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 8位UART, 允许接收    TMOD |= 0x20; // 使用定时器1, 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1 = 0xFD;   // 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ES = 1;  // 允许串口中断    EA = 1;  // 允许全局中断}// 发送 UART 数据void uart_send(char *s) {    while (*s) {        SBUF = *s++;        while (!TI);        TI = 0;    }}// UART 接收中断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char cmd = SBUF;        if (cmd == 'D') {  // 上位机发送 "D" 触发下载模式            uart_send("Entering Bootloader...\r\n");            enter_bootloader();            uart_send("Bootloader Ready\r\n");        }    }}void main() {    PWR_CTRL = 1;  // 默认上电    RST_CTRL = 1;  // 复位高电平    BOOT_KEY = 1;  // 释放下载键    USB_CTRL = 0;  // 默认断开 USB UDP 上拉        uart_init();    uart_send("STC8G1K08 Ready\r\n");    while (1) {        // 等待 UART 命令触发    }}

3. 代码解析
  • enter_bootloader()

    • 断电 CH552(PWR_CTRL = 0),确保 Bootloader 进入条件。
    • 按住下载键(P3.4 = 0),然后重新上电(PWR_CTRL = 1)。
    • 拉低 RESET(RST = 0)→ 延时 5ms释放 RESET(RST = 1)。
    • 等待 Bootloader 启动后,释放下载键(P3.4 = 1)。
    • 启用 UDP 上拉(USB D+ = 1),确保 USB 枚举成功。
  • uart_init()

    • 初始化 UART,波特率 9600,开启接收中断。
  • uart_isr()

    • 当上位机发送 "D"(即 0x44),进入 Bootloader 模式,并发送 "Bootloader Ready"。

4. 关键时序plaintext
时间轴:  →→→→→→→→→→→→→→→→→→→→→→→→→→→→→信号:   PWR_CTRL   ────────┐████████████████████BOOT_KEY   ████████┌──────────┐████████RST_CTRL   ██████████┌───────┐██████████USB_CTRL   ───────────────┐███████████

  • P3.4 低电平保持时长:10ms(模拟按键)。
  • RESET 低电平时长:5ms(确保 MCU 复位)。
  • USB UDP 上拉:在 CH552 进入 Bootloader 之后启用。

5. 上位机控制配合 STC8G1K08,上位机只需发送 "D",即可让 CH552 进入 Bootloader 模式
Python 发送命令python
import serialimport timeser = serial.Serial('COM3', 9600, timeout=1)  # 选择对应串口time.sleep(2)  # 等待 STC8G1K08 初始化ser.write(b'D')  # 发送触发信号time.sleep(1)  # 等待 Bootloader 进入ser.close()print("CH552 进入 USB 下载模式")

6. 方案优势完全自动化,无需手动操作按键和复位。
时序精准,确保 CH552 正确进入 Bootloader。
支持上位机控制,批量烧录更高效。
低成本实现,STC8G1K08 仅需少量 GPIO 即可控制整个流程。

7.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