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适用于其他沁恒芯片的改进方案

楼主(2025-02-10):
针对不同芯片,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改进方法:
(1)CH552/CH549:优化 Bootloader 进入方式
  • 方法:自动控制 P3.4(Boot 引脚)RESET(P1.0) 进入 Bootloader 模式。
  • 方案实现
    • 断电(VCC 关闭)拉低 P3.4上电(VCC 供电)复位(RESET 低电平)释放 P3.4开启 USB UDP 上拉
    • 可行性:✅ 已成功实现(前述方案)。

(2)CH32V003/CH32F103:优化 BOOT0+复位下载模式下载模式要求
  • CH32V003:BOOT0 = 低电平,RESET = 低电平 → USB ISP 模式。
  • CH32F103:BOOT0 = 高电平,RESET = 低电平 → USB DFU 模式。
改进方案使用 STC8G1K08 进行自动控制:
  • CH32V003
    • 断电 → BOOT0 = 0(低电平) → 上电 → 复位 → 进入 USB ISP 模式。
  • CH32F103
    • 断电 → BOOT0 = 1(高电平) → 上电 → 复位 → 进入 DFU 模式。
电路实现plaintext
STC8G1K08        CH32V003 / CH32F103  P13 ───┬────── BOOT0 控制         │        MOSFET (S8050)         │        GND  P10 ───┬────── RESET 控制         │        MOSFET (S8550)         │        GND

  • STC8G1K08 控制 BOOT0RESET,确保每次进入 Bootloader 成功。
  • 优势:无需手动跳线,自动化量产烧录更方便。

(3)CH579:优化 DFU 进入方式下载模式要求
  • 复位 → USB 进入 DFU 模式(无需 BOOT0)。
  • 默认 UART 烧录,DFU 需要特定命令。
改进方案
  • 方案 1(自动复位 DFU)

    • 使用 STC8G1K08 控制 RESET,上电后 50ms 触发 DFU。
    • 通过 USB 识别 DFU 设备,自动进入烧录模式。
  • 方案 2(UART 指令触发 DFU)

    • 发送 AT+BOOTDFU 指令,进入 DFU 模式,无需 RESET。
    • Python 上位机控制:python
      import serialser = serial.Serial('COM3', 115200, timeout=1)ser.write(b'AT+BOOTDFU\r\n')ser.close()print("CH579 进入 DFU 模式")

    • 适用场景:远程设备更新,避免物理复位操作。

(4)CH340:无需优化
  • CH340 是 USB 转串口芯片,不支持固件更新。
  • 如果需要更改配置,可以通过 EEPROM 修改 VID/PID,但这不属于自动化烧录范畴。

3. 方案对比总结芯片型号下载模式触发方式是否可优化优化方式
CH552/CH549断电+P3.4低+复位✅ 可优化自动复位+UDP上拉
CH32V003BOOT0低+复位✅ 可优化STC8G1K08 控制 BOOT0 + RESET
CH32F103BOOT0高+复位✅ 可优化STC8G1K08 控制 BOOT0 + RESET
CH579复位+USB DFU✅ 可优化UART 触发 DFU 或自动复位
CH340USB 转串口❌ 无需优化无下载模式需求
4. 适用于所有沁恒芯片的通用方案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适用于大部分 WCH MCU 的 通用自动化下载方案
  • VCC 供电控制(MOSFET 断电上电)
  • BOOT0/P3.4 触发(低电平或高电平设定)
  • RESET 复位控制,确保进入 Bootloader。
  • USB UDP(D+)上拉控制,让 PC 识别设备。

5.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