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从上电复位到主程序运行,涉及哪些关键阶段?

楼主(2025-02-09):
从上电复位到主程序运行,涉及哪些关键阶段?

网友A:
每个阶段确保系统从启动到运行的顺利过渡,确保稳定可靠地执行预期任务。

网友B:
在51单片机中,复位时,就是从0000H地址开始执行程序。现在的ARM32位单片机,则要干好多活。

网友C:
其实主要是软件执行部分

网友D:
当电源接通时,MCU会接收到电源电压,开始启动。

网友E:
复位电平,复位时间

网友F:
电源被接通,MCU开始从电源接收电压。

网友G(2025-04-08):
当芯片上电时,电源电压从 0V 上升到工作电压,PORST 电路会检测电源电压是否达到稳定状态。确保芯片在电源电压稳定之前处于复位状态,避免因电压不稳定导致芯片工作异常

网友H:
一般要经历时钟初始化,芯片复位后,首先需要初始化时钟系统,包括内部振荡器(如 RC 振荡器)或外部晶振。

网友I:
部分英飞凌芯片在复位后会默认启用看门狗定时器,以防止程序跑飞。

网友J:
内存初始化,包括 RAM 和 Flash 的初始化。清除 RAM 中的数据,确保程序运行时不会读取到随机值。加载程序代码到 Flash 中,准备执行。

网友K:
描述:初始化芯片的外设模块,如 GPIO、UART、SPI、I2C 等。

网友L:
一般还需要初始化中断向量表,因为很多时候会用到中断的

网友M:
堆栈初始化也是启动的一部分,主要是设置堆栈指针,为函数调用和中断处理提供栈空间。

网友N:
这不就是主函数的初始化部分吗,流程,你咋写的就咋启动呗

网友O:
我觉得启动其实有很多流程步骤的,主要是芯片的上电清除寄存器,跳转到app函数,开始正常运行等等

网友P:
这个有很多都涉及到汇编了,就主要是初始化部分你看看就行了

网友Q:
系统会检查复位的来源,例如是否是上电复位、外部复位信号、看门狗复位、软件复位等。根据复位的类型,系统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初始化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