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PORST异常可能会导致 MCU 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25-02-09):
MCU, RS, POR, ST

PORST异常可能会导致 MCU 无法正常启动、卡死或进入未知状态

以下是常见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可能的 PORST 异常原因供电不稳定
  • 现象:MCU 在上电时复位不稳定,可能启动失败或反复重启。
  • 原因
    • 电源升压过慢,导致 MCU 误判复位状态。
    • 电源噪声大,导致 PORST 引脚检测到错误的电平变化。
  • 解决方案
    • VCC 旁边增加 100nF + 10uF 的电容,降低电源波动。
    • 确保 VCC 供电稳定,波动 <5%

复位引脚 PORST 悬空
  • 现象:MCU 启动失败,或者间歇性死机。
  • 原因
    • PORST 引脚没有正确上拉,导致 MCU 误认为复位信号一直存在。
  • 解决方案
    • PORST 引脚加 10KΩ 上拉到 VCC
    • 并联 100nF 电容 以滤除干扰。

复位电路(RC 复位)参数不当
  • 现象:MCU 上电后不能稳定进入工作状态。
  • 原因
    • RC 复位电路的 电阻 R 太大 / 电容 C 太小,导致上电时未能正确复位。
  • 解决方案
    • 典型的 RC 复位电路参数:ini
      复制编辑

      R = 10KΩ,C = 1uF
    • 计算复位延时:
      • 复位时间 ≈ 5 * R * C
      • 例如:10KΩ + 1uF ≈ 50ms 复位时间
    • 如果 MCU 需要更长的上电稳定时间,可增大 C(如 10uF)。

误触发外部 RESET
  • 现象:MCU 运行时,突然复位
  • 原因
    • 外部干扰信号(如电机、高速信号线)影响复位引脚。
  • 解决方案
    • 增加 RC 滤波:在 PORST 引脚并联 100nF 电容
    • 屏蔽干扰源:如果是 EMC 干扰,使用屏蔽电缆、接地等方式减少干扰。

低功耗模式后无法正常复位
  • 现象:MCU 进入低功耗后无法唤醒或复位。
  • 原因
    • 某些 MCU 在低功耗模式下,PORST 需要特定触发条件才能生效。
  • 解决方案
    • 检查 数据手册,确保:
      • 使用正确的复位触发方式(如软件复位 / 外部引脚复位)。
      • 避免误触发低功耗模式(特别是掉电保存模式)。

复位芯片(如 AMS1117 + 复位 IC)问题
  • 现象:即使电源正常,MCU 仍然无法正常复位。
  • 原因
    • 使用 AMS1117 等 LDO 供电,其输出电压上升太慢,导致 MCU 复位异常。
    • 复位芯片(如 XC61、DS1233)参数不匹配,导致 PORST 误触发。
  • 解决方案
    • 优化供电升压速度
      • 改用 更快的 LDO(如 MP2338)DCDC 方案
    • 使用合适的复位芯片
      • DS1233(3.3V 复位),低电压时精准触发复位
      • STM706(带看门狗功能)。

网友A:
解决这类问题需要综合考虑硬件设计、电源管理以及复位电路的设计。

网友B:
电源的稳定性,对单片机很重要、

网友B:
复位芯片上有这么多问题点啊,学习了。谢谢!我还停留在阻容复位电路上呢。哈哈哈。

网友C:
PORST 引脚一定要注意细节

网友D:
它可能导致MCU无法正常启动、卡死或进入未知状态。

网友E:
电源引起复位,设计好了电源很生气出现

网友F:
PORST引脚通常用于监控电源电压,并确保MCU在电源正常时才能启动。

网友G(2025-04-08):
确实,电源不稳定很容易导致这种问题的发生

网友H:
其实电路设计第一步应该就是考虑电源的稳定性吧

网友I:
你这个讲的确实有点用,主要是MCU异常运行可以多个思考方向

网友J:
如果 MCU 集成了电源管理单元(PMU),PMU 的异常可能导致 PORST 信号无法正确生成

网友K:
其实某些 MCU 的 PORST 功能可能依赖于特定的寄存器配置,如果配置错误,可能导致 PORST 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L:
有可能是MCU 内部的 PORST 电路可能存在硬件故障,导致无法正确复位

网友M:
一般情况,外部电磁干扰(EMI)或噪声可能影响 PORST 信号的稳定性,导致 MCU 无法正常复位

网友N:
复位电路中的电容或电阻值选择不当,可能导致 PORST 信号延迟过长或过短,影响 MCU 的启动

网友O:
其实MCU可以加个看门狗功能,异常的时候复位一下就好了

网友P:
这种最初就是看看程序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就看看硬件电路的设计

网友Q:
一般复位信号异常导致的问题主要是平凡频繁复位,或复位一直为低导致MCU无法解复位。

网友R: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减小电源噪声对PORST引脚的影响,并确保MCU的启动过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