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SB现在又有新标准了,有了解的嘛?

楼主(2025-02-09):
USB现在又有新标准了,有了解的嘛?

网友A(2025-03-12):
是的,USB4 v2.0标准现在挺火的,最高速率能达到80Gbps,数据传输速度相当快。

网友B:
最近USB PD 3.1也更新了,支持最大240W的供电功率,很多大功率设备直接就能用USB供电了。

网友C:
USB4向下兼容USB 3.2、USB 2.0和Thunderbolt 3,设备兼容性更强了,这点挺实用的。

网友D:
USB-C接口现在基本成了主流,双面可插、省去了区分正反面的麻烦,确实方便不少。

网友E:
USB4支持DisplayPort Alt Mode,直接输出4K甚至8K视频信号,外接显示器超方便。

网友F:
听说USB4还优化了多设备传输的带宽分配,传输大文件和同时用外设时更稳定了。

网友G:
USB4的传输速度虽然快,但线材的质量要求也更高,便宜的线可能跑不满带宽。

网友H:
如果只是普通设备,USB 3.2 Gen 2的10Gbps传输速度也已经够用了,没必要追USB4。

网友I:
USB-C越来越流行了,不过一些低端设备可能还在用Micro USB,兼容性上还要留意。

网友J:
USB-IF(USB标准化组织)最近还推出了新的**标识,明确标注了传输速率和供电功率,看着更直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