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盲盒的问题

楼主(2025-02-09):
上次参加活动获得了一个盲盒
不知道如何下载,见有一个SWD,又找不到原理图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https://www.st.com.cn/zh/evaluation-tools/nucleo-f429zi.html#cad-resources

网友B:
这盲盒挺不错的

网友B:
会不会插micro usb就能下载

网友C:
左边的USB口就可以直接下载,但这块小板上有个跳线,注意跳线标注。
两块板中间的SIP2需要短接,否则429没电

网友D:
从图中可以看到左边部分为板载的ST-link V2,作为程序的下载调试接口,只需一根usb即可
另外。板子上丝印有开发板名称,直接搜索《NUCLEO-F429ZI》即可,
官方网址就有该开发板的资料
选择CAD这部分,,里面有gerber文件,pcb和原理图

网友E:
这块板卡 好棒啊~~

网友F:
左边不少有个USB接口吗,数据线链接电脑上,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F:
如果用MDK开发,直接就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USB口就可以直接下载,但这块小板上有个跳线,注意跳线标注。
两块板中间的SIP2需要短接,否则429没 ...

谢谢。我怎么下载不了呢。选哪个
我插上USB线,还得插STLINK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USB口就可以直接下载,但这块小板上有个跳线,注意跳线标注。
两块板中间的SIP2需要短接,否则429没 ...

没看到SIP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