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E-DK试用】+ 初体验

楼主(2025-02-09):
#申请原创# 首先需要感谢21ic给我这次机会,来试用stm32L562的开发板。正好之后有项目用stm32L5的芯片。昨天快递刚好送到。整个开发板还是很漂亮的。这是整体的样子。
上面的小板,用途不大。下面的主板就比较精致了。
下面我将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开发板。

1. 开箱

1.1. 开发板介绍
配套的开发板的整体连接如下,又2块板组成。其实那块小板用途不大。主要介绍主板。(在ST的资料中主板叫Main board,那个小板叫Fanout board,或者全名叫The STMod+ fan-out expansion board)。

主板上主要有stlinkv3的板载调试,并且调试用的usb可以起到5v供电的作用。一个240x240的彩色LCD。一个BLE4.1的蓝牙模块。
注意在开发板的背面还有一个ST的芯片STM32L496VGT6,它是用于Energy Meterring design这个功能,应该是用来检测STM32L562的功耗的。但是具体怎么用,还不清楚。

以下是主要部件的图示说明:
开发板默认的供电方式是stlink usb口供电。默认的跳线方式如下:

上电后可以看出,开发板会启动出厂demo。这个出厂demo也可以从官网下载。在文章后面有介绍。

1.2. STM32L562芯片特点
开发板上的主芯片为STM32L562QEI6Q,其中的型号含义如下:
即STM32L562QEI6Q内部flash大小为512kbytes,封装为132pin 的 bga。内部有一个SMPS step down convertor。这个SMPS相对于内部的供电稳压器。文章以后有介绍。

另外,STM32L562QEI6Q内部的SRAM大小为256kbytes。这个芯片的flash和ram的大小还是中规中矩。
flash和sram的地址映射如下:
flash:0x0800 0000 - 0x0808 0000
sram1:0x0A00 0000 - 0x0A03 0000
sram2:0x0A03 0000 - 0x0A04 0000

需要注意的是,STM32L562QEI6Q 是支持TrustZone,flash和sram都被映射到2个不同的地址空间。
这里就要提到STM32L562的内核为M33,它的指令集是ARMv8-M。其实我也不清楚ARMv8-M的高大上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STM32L562的主频最高支持110MHZ,看上这个主频大小相比与H7,并没有多大吸引力。不过L系列一般用于低功耗的应用上,的确不需要太高的主频。另外,STM32L562是支持动态调整频率的,通过控制内部SMPS,可以输出不同等级的电压给的内部核心。从而调整内部频率。

STM32L562的内部架构,和其他STM32的芯片差不多;其中也可以看出,内部的总线(AHB1 AHB2)都是支持最高110mhz的。

还有在内核旁边一个8kb的icache。如果总线都是和内核一样的频率的话,那么这个指令缓存应该更多的用在外部flash的缓存吧,可能这指令缓存也支持数据缓存。

2. demo演示

开发板出厂就预先烧录了一个demo程序。这个demo可以用来检测硬件和周边外设是否正常。也是为展示这个STM32L562的应用方面。当然我们主要也想看一下这个lcd的显示效果如何。

2.1. 功能说明
上电后,开发板的lcd将显示st **,并且进入主菜单。我们可以选择分别进入各个子菜单来逐一测试。主要有以下功能:
Measurements:测试stm32l562在低功耗工作状态下的功率消耗。这个功能需要开发板上的另一个芯片stm32l496来检测stm32l562的功耗。
AI:这个功能是,在屏幕上写上字母或者数字,AI程序将识别并识别的结果显示在屏幕中。
BLE:通过手机连接开发板上的蓝牙模块后,可以在手机获取开发板上的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的数据。当然首先需要下载和安装对应的app都手机上。可以在 https://www.st.com.cn/zh/embedded-software/stblesensor.html 这个链接下载。

我的是安卓手机,下载最新版到手机,直接就可以安装使用。
Audio Player:开发板上一片cs的codec,也有耳机接口。接上耳机,就能演示音频播放功能,可以在sd中放入.wav文件来时播放。
Information:只是简单的开发板和芯片的名称和版本信息的显示。

2.2. 视频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