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5的硬件spi驱动OLED,sck的信号对不上

楼主(2025-02-09):
AT32F425的硬件spi驱动OLED,sck的信号对不上,对比于STM32,我使用逻辑分析仪,AT32跟STM32发同样的数据,sck对比STM32,始终对不上,我改了spi初始化的全部参数的测试了,oled还是没跑起来,下面是我的代码,spi数据sda是正常的,就是sck对不上,有没有大佬搞出来的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3;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3, GPIO_MUX_0);

  /*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0);

  /* 其余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bits_reset(GPIOB, GPIO_PINS_4 | GPIO_PINS_6 | GPIO_PINS_7);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1_PERIPH_CLOCK, TRUE);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HALF_DUPLEX_TX;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4;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HIGH;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2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crc_polynomial_set(SPI1, 7);  // 设置CRC多项式
  spi_crc_enable(SPI1, TRUE);  // 启用CRC计算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1, TRUE);
}

楼主:

我怀疑是sck的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测试一下换芯片试试,如果不行的话,确实也没办法了

网友A:
怎么个对不上,SPI有4种模式配置对了吗

网友B:
只配置了IO,没有SPI的配置怎么能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