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大家有了解AI adaptive ANC方案么?

楼主(2025-02-12):
搭载AI adaptive ANC方案的risc-v一般是哪家有这种方案呢?

网友A:
搭载 AI Adaptive ANC(自适应主动降噪) 方案的 RISC-V 处理器,目前主要由 GreenWaves Technologies 和 CEVA 等公司提供相关解决方案。

网友B:
GAP9 处理器,集成多颗 RISC-V 内核,专为低功耗 AI 和信号处理设计。支持 AI 驱动的自适应 ANC 算法,能够实时调整降噪效果。适用于 TWS(真无线耳机)和智能音频设备

网友C:
CEVA-BX 系列 DSP 和 SensPro 系列 AI 处理器,虽然不是纯 RISC-V 架构,但 CEVA 的 DSP 和 AI 处理器可以与 RISC-V 内核协同工作。提供完整的 AI 自适应 ANC 解决方案,包括硬件和软件支持

网友D:
SiFive 提供高性能 RISC-V 内核,可以与其他 AI 加速器(如 DSP 或 NPU)结合,用于 ANC 方案。

网友E(2025-03-14):
Cadence Tensilica虽然不是 RISC-V,但其 DSP 和 AI 处理器可以与 RISC-V 内核结合,用于音频处理和 ANC

网友F:
如果你需要搭载 AI Adaptive ANC 的 RISC-V 方案,GreenWaves Technologies 的 GAP9 是最直接的选择,因为它专为低功耗 AI 和音频处理设计。

网友G:
如果需要更成熟的 ANC 算法和生态系统,CEVA 的方案也值得考虑。其他公司(如 SiFive)则可能需要额外的 AI 加速器或 DSP 来实现类似功能。

网友H:
自主降噪好像杰里也有吧,但是是不是RV的不知道

网友I:
你看看专门做音频处理的吧,而且做智能降噪一般DSP应该就可以

网友J:
降噪要是做好了,确实不容易啊,这个很专业的